[問題求助] 喇叭左右大小聲

楼主(2012-08-11):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這該如何查修呢??

連鈺真空管喇叭 TCS2128

可變電阻轉起來不會有雜音...聲音正常...(有噴接點清潔劑...還是一樣左右大小聲)

目前問題  左邊很小聲  右邊正常

電腦使用  右邊調到底再回來一格才能左右平衡

兩片 IC  LM1875T

目測電容均沒大肚

會是 IC 故障嗎?.....請問該如何使用三用電表量測 IC 是否正常呢?

麻煩大家了   謝謝

真空管部分--背面

真空管部分--背面

功放

功放

功放

功放

功放--背面

功放--背面

輸入-輸出

輸入-輸出

真空管部分

真空管部分

网友:
測VR.....L.R聲道是否相同的阻值?

网友:
一般來說比較常見是連接線及接點接觸不良??

再來是你的音源輸入到放大器的訊號已經左右不平均,嘗試換一個音源輸入看看!!

楼主:
找到問題了
是一條喇叭線接觸不良

謝謝樓上兩位高手的幫忙

网友(2012-09-21):
你可以將左右喇叭交換測試一下看看是否會大小聲,再來檢測一下看電容是否漏電,再檢測電阻是否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