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bson 32吋 螢幕有不規則黑影開機約需5分鐘...

楼主(2012-08-12):
gibson 32吋 開機時藍色畫面燈號顯示無訊號黃燈約需5分鐘後才有訊號並顯示綠燈  ,一開始會有橫向雜紋閃爍畫面上下跳動約10~20分鐘後會恢復正常,不過不定時會有橫向雜紋出現....有時螢幕上下跳動上部螢幕會跑到下部螢幕去下部跑到上部變成各半個螢幕。
另外螢幕中間有條不規則的暗影已經有段時間了這有辦法維修嗎?

以上兩點問題如想自行維修不知須由哪方面下手呢??希望有經驗的前輩可以給個方向
以下放上2個故障的影片提供參考

youtu.be/gdpPUOpzYcI
故障參考影片1

youtu.be/_YMAjVaejJY
故障參考影片2

很抱歉權限還不能發網址 請各位高手複製一下網址加上H T T P : / /吧

网友A:
面板掛了(可能是acf壞了)

网友B:
好嚴重的黑影
這個影片一定是昨晚拍的
因為我也有看這部片子

不過影像好像跳動很嚴重
不知道是不是除了黑影以外
還有跳動的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掛了(可能是acf壞了)

面板掛了那是沒救了對吧....如果是acf的話還有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嚴重的黑影
這個影片一定是昨晚拍的
因為我也有看這部片子

是阿昨晚拍的哈哈~~是阿目前就是橫紋雜訊跳動問題嚴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掛了那是沒救了對吧....如果是acf的話還有救嗎??

試一試將T-COM
清潔 重插
在看有無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一試將T-COM
清潔 重插
在看有無變化

T-COM清潔 重插...是指上面的排線嗎??還是...

网友A:
指上面的排線嗎
T-COM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上面的排線嗎
T-COM上的

好的我試試看!!謝謝指導

网友:
...畫面怎都有雜訊跟晃動

先確定一下所有電源是否正常

看電源部分有沒有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