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無線IP分享器套件組裝說明

楼主(2012-08-12):
已經有些會員有買這台Asante AWRT-600N,如果你是買內含程式的,請依以下方法組合。
其實這篇說明是有些多餘的,因為痞酷網的會員根基,我想看一下就會了,不過考量到一些新手,所以還是簡單說明一下比較妥當。

當你收到套件時,請清點套件內容是否如下︰

1.電路板一張。
2.上、下蓋各1個。
3.天線3支。
4.電源供應器1個。
5.螺絲4支。

天線一共有3支,2支的引線是短的,1支的引線是長的。

天線尾端有保護套。

請將底部塑膠盒依下圖方向放置,並在左方先裝上2支短引線的天線。

請注意!天線有卡榫,請確實裝好。如下圖︰

接著在右方裝上引線較長的天線(天線的引線方向跟左方是相反的)。

套上卡榫後,請用烙鐵將3支天線的卡榫壓平。如下圖︰

除去天線的保護套,將電路板放入盒內,並小心將3支天線接好(小心壓入)。此時應如下圖︰

接著將三支天線裝上。
請注意!紅色接長引線天線,藍色接短引線天線。

最後蓋上蓋就完成了。

想鎖螺絲就鎖上即可,不想鎖螺也可以,因為這台的扣具做的很準。

使用方法就請有買的朋友提供一下你的心得了。

這台Asante AWRT-600N是燒好程式的,若你沒有TSOP48的IC燒錄器或拆焊設備,或者是嫌做這些太麻煩,你可以跟hwj接洽,直接購買有燒好程式的。

另外也有不含程式的板子套件,但是目前我沒有拿回來,都放在老闆那裡,沒有程式的套件雖然一台只有200元,但是請確定你有辦法自己處理再購買,而且我也無法幫你做保固維護,這個大家要先有心裡準備。

网友:
嘿,老大又發功了。

寫的不是普通的詳細!

^_^

网友:
我太混了竟然不知有賣燒好的

网友A:
我也收到了!
先感謝hwj兄!

再來檢視一下主板,可能是怕電容自爆,所以先讓他爆了,
我收到的兩張主板,電容都爆了!
電容規格:330㎌ 25v和470㎌ 10v的各一顆!

沒關係,大家都是妨礙資訊業成長的成員了,
果斷的換上備料!不過覆銅板的面積實在是有夠大,
解焊了好久才下來,還是rohs製程的!我咧!

接上所有要連接的隱藏天線,我天線用雙面膠粘上,再加個散熱片!

完工啦!

目前這一篇,就是用他來發的喔!
還有設定的時候要看一下老大的這一篇喔,
Asante AWRT-600N IP分享器的怪問題
要不然會有鬼打牆的fu!
感謝大佬,感謝wish老大,感謝hwj兄!

网友:
這台的外觀真的看起來很給它 “水”。

我的明天才會去汐止拿回來 ^_^

网友:
軔體有新版的~~~可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到了!
先感謝hwj兄!

電容問題應該是我在撿貨時碰到的,真不好意思!讓你花時間修了。
大家收到有問題的東西不用客氣,只要我還有貨,我都會換給大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問題應該是我在撿貨時碰到的,真不好意思!讓你花時間修了。
大家收到有問題的東西不用客氣,只要我 ...

wish大~~
您還有貨阿~~有燒錄好的要賣嗎?
我想買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您還有貨阿~~有燒錄好的要賣嗎?
我想買兩台

我沒有貨了,但是hwj那裡還有,你可以找他買。

如果hwj有看到就連絡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問題應該是我在撿貨時碰到的,真不好意思!讓你花時間修了。
大家收到有問題的東西不用客氣,只要我 ...

沒關係的啦!
最近真的公務繁忙!
正好有個明正言順的理由,
可以動刀動槍一下,
要不然,手感都沒了!
烙鐵也不熱了呢!

网友:
我裝好了,感謝wish大,及hwj大,我的手機可以wifi上網了n_115|

网友:
我也拿到手了 ~~ 研究中 ............

网友:
看你們玩這麼開心我也想試試看了...

网友:
上星期下單買了兩台
昨天兩台都已經可以wifi上網了
無線的距離還滿遠的
我用筆電上網測試
隔一道牆之後距離大約3x公尺還很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