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燈全換成LED,是福,是禍 -- 魔旅士 morrisjfwong BLOG.

楼主(2012-08-12):
路燈全換成LED,是福,是禍 -- 魔旅士 morrisjfwong BLOG.

http://morrisjfwong.com/blog/%E8 ... %E6%98%AF%E7%A6%8D/

网友A:
曾看到一個節目,是在談 LED 交通指示燈號的問題。
在一些寒帶,發生一些不小的問題,原來是 LED發熱量太小,遇雪無法溶化,燈號都被蓋住了,頻生交通意外。結果呢,當然是又給它換回來了。

我家也有用 LED 燈的,不過沒全面改用,問題也是對這種産品有點 “觀望待後續” 中的感覺吧 ^_^

网友B:
看那LED的紅綠燈~總感覺不是很耐用~
這樣比較有油水可以卡嗎?
如果路燈換成LED的~油水會更多囉?
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看到一個節目,是在談 LED 交通指示燈號的問題。
在一些寒帶,發生一些不小的問題,原來是 LED發熱量太小 ...

我家都是用日光燈和省電燈炮,日光燈也是很省電的,燈管也是很久才需要換,省電燈炮或燈管就不那麼耐用了.
最近在試CCFL燈管來當照明,效果還不錯,還可以調亮度,太亮的話,燈管太熱也耗電.
LED的話,只有手電筒和可以移動的小檯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LED的紅綠燈~總感覺不是很耐用~
這樣比較有油水可以卡嗎?
如果路燈換成LED的~油水會更多囉?

下次騎車在路上,你可以看看用LED的紅綠燈是否有某些已局部壞掉的,比率又有多少盞,這樣你心裡就有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都是用日光燈和省電燈炮,日光燈也是很省電的,燈管也是很久才需要換,省電燈炮或燈管就不那麼耐用了.

我目前使用的枱燈,是用 LED 的,原先是採用省電燈泡,但很熱情。

我想這是 LED 燈泡的一個優點。

网友C: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某些閃光LED號誌會干擾AM廣播, 這是哪方面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使用的枱燈,是用 LED 的,原先是採用省電燈泡,但很熱情。

我想這是 LED 燈泡的一個優點。 ...

LED因為多彩,所以做為氣氛的調控,相當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某些閃光LED號誌會干擾AM廣播, 這是哪方面的問題?

你說的是LED紅綠燈嗎?
距離收音機有多遠的距離?
你是如何確定收音機是受到干擾?

网友D:
LED顆粒能發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主要是靠"螢光粉"
眼睛看到的顏色,並不是LED晶片本身發出的光
而是加入螢光粉調整之後的色溫(顏色)

LED本身就是個怕熱的東西,有些商品,因為流明不足or降低成本
所以都會"超載驅動",加上戶外高溫&散熱不良,LED就特別容易故障

便宜的LED驅動電路結構,幾呼都是使用電阻&電容
如此結構並非定電流驅動,而且電流會隨著輸入電壓而有所波動
也會因為LED的溫度而有所變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LED紅綠燈嗎?
距離收音機有多遠的距離?
你是如何確定收音機是受到干擾? ...

是的, 開車聽AM廣播經過某些固定閃光黃/紅燈的號誌(約20M範圍內), 就會聽到隨著閃燈頻率穩定出現的干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顆粒能發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主要是靠"螢光粉"
眼睛看到的顏色,並不是LED晶片本身發出的光
而是加入螢光粉 ...

有關LED色彩之由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 ... C%E6%A5%B5%E7%AE%A1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關LED色彩之由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85%89%E4%BA%8C%E6%A5%B5%E7%AE%A1 ...

讓LED發光的功臣--螢光粉
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10343&ctNode=40&m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開車聽AM廣播經過某些固定閃光黃/紅燈的號誌(約20M範圍內), 就會聽到隨著閃燈頻率穩定出現的干擾音 ...

是LED燈或者原來的用的那種燈炮,或者兩種都會?
我在想也許是閃燈時,Relay切換電源所造成的電磁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