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這是什麼情形 型號:Pionner POP-S05-LR

楼主(2012-08-12):
這台在測機是時架在兩張椅子上,從早上九點多測試到晚上快九點一切都正常,搬回家掛在牆壁上大約2-3小時就會出現下面畫面,最上排那裡有數字且影像有點像油畫的感覺,但只要讓它涼了就不會有這種情形,或是通風夠好也不會有此情形,買的壁架是4.5CM空間,所以可能是散熱不好才引起的,不知有沒有救

网友A:
過熱嗎???
不然就自行改裝散熱風扇在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熱嗎???
不然就自行改裝散熱風扇在後面吧....

是過熱沒錯,目前正在想看看有什麼辦法決
他裡面已經有兩散熱風扇了,左右各一顆,只是不知道散熱風扇有沒有賣那種小又強而有力的

网友B:
這台是電漿或是液晶
是電漿就有救
液晶就請 清潔軟排 看其有無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電漿或是液晶
是電漿就有救
液晶就請 清潔軟排 看其有無變化

是電漿電視,請問大大這怎麼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電漿電視,請問大大這怎麼救

好像是y 版電容全數換新
35v 以上的換掉

楼主:
因為掛上牆壁了,自己一人沒辦法再抬下來(家裡只有老人和女人和小BABY),過兩天叫朋友來幫忙抬來店裡這裡換下wecan大大所講的那電容,非常謝謝wecan大大的教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OK非常謝謝大大

如有問題
再研究討論

說錯了也請多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有問題
再研究討論

千萬別這麼說,你肯教導指教我已經很感謝了
待換好之後看情況如何我再上來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千萬別這麼說,你肯教導指教我已經很感謝了
待換好之後看情況如何我再上來報告 ...

這個論壇
缺少了
事後回答
維修進度(如何)
所以大家會(不喜歡回答)
您有沒有(覺得)
有故障(請問) 完修或未完修
總也回應一下
您看(歷史文章)
是否有(同感)

我說一下(發個牢騷)莫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論壇
缺少了
事後回答

呵呵!
wecan 說到很多人之坎裏去了,包括我有時候也會問了問題後忘了交待結果,請多包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wecan 說到很多人之坎裏去了,包括我有時候也會問了問題後忘了交待結果,請多包涵了! ...

一個良性(循環)
是在這裡的(好處)
不用(維修想破頭)
因為(總有好心人)提點
維修就(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論壇
缺少了
事後回答

沒錯,有同感
不過我有問的如果完修後換了什麼我也都會有上來報告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有同感
不過我有問的如果完修後換了什麼我也都會有上來報告喔

吾不是針對您
是(有感)而發(牢騷)
讓(看文章的無所適從)不然你這篇就會有(歷史文章)可以佐證
您的(發文)我有全看
借其文章 說說話
望請理解 無傷 您 我 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吾不是針對您
是(有感)而發(牢騷)
讓(看文章的無所適從)不然你這篇就會有(歷史文章)可以佐證

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並沒有有誤解你
你的觀點很正確,本來就是有發問有人指點之後不管好壞最後都要再上來告知,這樣也可以讓後面的人清楚,也可以讓人避免掉一些錯誤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並沒有有誤解你
你的觀點很正確,本來就是有發問有人指點之後不管好壞最後都要再上 ...

如每個人都是您的想法
那就(更完美了)
謝謝您  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每個人都是您的想法
那就(更完美了)
謝謝您  感恩喔

千萬別這麼說
您真的是太客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千萬別這麼說
您真的是太客氣了

您家的(電漿)還真多
一台都快50公斤喔
很重要搬很累喔
42k1  快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家的(電漿)還真多
一台都快50公斤喔
很重要搬很累喔

目前手上有三台(那台50留著自用)不過有一台是NEC42吋破屏的可能只能拆板來用了
至於那台PM42K1這台比較傾向於那兩顆變壓器及Y板的電容,不知WECAN大大您有沒有好的見解,麻煩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B:
不過有一台是NEC42吋破屏的可能只能拆板來用了
這個我好像有面板喔
需正確行號

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有一台是NEC42吋破屏的可能只能拆板來用了
這個我好像有面板喔
需正確行號

明天回覆你,先下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有一台是NEC42吋破屏的可能只能拆板來用了
這個我好像有面板喔
需正確行號

NEC PK-42VM1N

网友:
引用 楼主:
NEC PK-42VM1N

等等去(倉庫)找
在回答您

网友D:
想要能撐久一點還是要提供散熱空間,用桌架比較好,用220V風扇接110V可以寂靜無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能撐久一點還是要提供散熱空間,用桌架比較好,用220V風扇接110V可以寂靜無聲。 ...

找不到適合的桌架
不知大大可否推薦一下哪個賣家的風扇,謝謝(還有220V接110V這樣會轉嗎?)沒試過這樣接

网友D:
大大的電漿型號應是PDP-503CMX,這款的桌架很陽春,還要固定於桌面。
220V的電扇接110V真的會轉,如有空間限制可以選超薄的,環河南路舊貨街五金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的電漿型號應是PDP-503CMX,這款的桌架很陽春,還要固定於桌面。
220V的電扇接110V真的會轉,如有空間 ...

謝謝大大  不過不是PDP-503CMX這一個型號是Pionner POP-S05-LR,我的喇叭為外接型掛於兩側的,至於你講的地點太遠了,我人在中部,不過還是謝謝你

网友D:
Pionner POP-S05-LR這是喇叭型號,而非電漿電視型號,其實多利用露天可以買到不錯的東西。需要電視主機的操作手冊也有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onner POP-S05-LR這是喇叭型號,而非電漿電視型號,其實多利用露天可以買到不錯的東西。需要電視主機的操 ...

嗯 了解了非常謝謝大大的指導和指引喔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