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Clarion 歌樂 DB186MP 汽車音響 主機 配線圖

楼主(2012-08-12):
Clarion 歌樂 DB186MP 汽車音響 配線圖

它的背面

以下是我網路上 爬文 所得

以下顏色為原廠標準配線的顏色, 若從原廠車上拆下, 顏色與線數會不一致, 要參考上圖位置

Yellow battery (Memory) Fuse15A 接電池+
red accessory 接Acc+
black ground  接地-

orange/white illumination 照明
blue/white (Amp turn-on) rem amp 接放大器遙控後動線
blue auto antenna 天線
brown phone mute (手機靜音)

FR
  grey fr right +
  grey/black fr right -

FL
  white fr left +
  white/black fr left -

RR
   purple rr +
   purple/black rr -

RL
   green lr +
   green/black lr -

後面有個插孔為對應方向盤連動控制

Clarion 歌樂  台北總公司  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29號2樓
  電話:(02) 2809-1333
  傳真:(02) 2808-3348

Clarion 歌樂台北服務中心
電話: (02) 2809-0254、(02)2808-3742
傳真: (02) 2808-3263

网友:
後面那個孔 不知道是不是方向盤線控輸入?? 我也不是很確定@@

网友:
一個是天線...
黑色的那個..沒意外是電動天線電源..
拆了..上電 轉 收音機..下去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這個音響主機支援遙控器,後面那個類似3.5mm的耳機孔
是方向盤控制輸入接口,旁邊那個大洞是收音機天線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音響主機支援遙控器,後面那個類似3.5mm的耳機孔
是方向盤控制輸入接口,旁邊那個大洞是收音機天線接口 ...

a471 大

多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471 大

多謝了!

不客氣~

你接音響時要用烙鐵焊接和熱縮套絕緣喔,尤其是電源相關的腳位絕緣!!

他把插座直接剪下來並不是完整的安裝套件,保險私等細節要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你接音響時要用烙鐵焊接和熱縮套絕緣喔,尤其是電源相關的腳位絕緣!!

是的, 我補上圖片了!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