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幫忙推薦一台電容表~

楼主(2012-08-12):
想買台電容表~
不知道那一款的cp值比較好~
預算1500以內~

网友A:
你的使用需求是?

1. 量測的範圍
2. 是否要帶電表功能
3. 是否要有可量 ESR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使用需求是?

1. 量測的範圍

小弟是新手也非科班出身~
因為常常在換電容~電阻~這些東西~
所以想買台來用~

网友:
嗯~先考慮一下用途吧~

不是專門用途的話,
預算好像沒有必要到 1.5K~
(除非你想買高精度測量工具不然一般入門儀表連 1K 都不用)
測量的電容小於 200 uf 的話~
應該可以找到多功能可以同時測量電容、電阻、電感的三合一電表~

需要測量的電容較大的話~就只能買功能單一的電容表~
如果想做入門體驗的話~拍賣應該也可以買到 DIY 的電容表組裝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新手也非科班出身~
因為常常在換電容~電阻~這些東西~
所以想買台來用~

那就 UNI-T UT61E 這台囉。

這台你要是有在注意看痞酷的文章,站上很多人都是用這台的!

專用電容表,我也有兩台,不過用起來沒這台 “方便”。

楼主:
會想買專用電容表是因為有時候mb版上多是2000uf 以上的~
所以才會想買專用的試一下~
又不知道買那一種的~所以才會想請大家推薦一下~
UNI-T UT61E 網拍好像在1300~1500左右 不過這是3用電表吧!
功能應該不錯版上好多人用這台~電容可以測出2000uf~3300uf 嗎?

网友:
UT61E
看到的規格電容最大可以量到 220mF
想一次到位的話就買吧~
(如果興趣退了我在當二手品收購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9-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93618

參考一下!!

要單純電容表的話

YF-150  不錯!!

這個我自己有在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76-1-1.html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9-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04& ...

有需要一下就把人推進 FLUKE 的深淵嗎?
雖然以價格來說 3K 不貴啦~
(這是以之前買的測 RJ45 的設備來比較)

如果是新手入門~
除了電容表~
起碼要有一隻數位電表~
跟烙鐵~
不知道其他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就殺掉 fluke 吧~
(我也在推坑)
都沒有的話~還是買 CIE 162 加上一隻恆溫烙鐵吧~
電子零件可不是隨便拿隻起子就可以換的~

楼主:
電表有了~
恆溫烙鐵有了~也有台 898d
電容表沒有~
看來可以考慮直接買台 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