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大電流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08-12):
小弟的無線電車機電源供應器損壞
想用這個網站,所提供的電路圖
想請教此電路圖裡頭的 IRF150可用IRFP150代用嗎?若可以代用電路圖需要修改嗎?

還請各位前輩不吝指導 感謝:)

另外,SCR 50A那部份是保護電路嗎?

网友:
IRFP150特性比IRF150好一點代用上個人認為可以
SCR是超壓保護 過壓時短路輸出

楼主:
謝謝twm兄的指導:)
等颱風過後在用洞洞板搭搭看
PS:不知道lm723 可以推動幾顆irfp150?

网友:
你想推動幾個IRFP150?
LM723的Vout短路最大電流為65mA,而且MOSFET是以加電壓產生電場來工作,所以所需電流很少,你若要推MOSFET,應該可以推很多很多個.

网友:
直接修復電源不是比較快又省錢????

另一個辦法,車機是用12V電源,找一顆舊的PC POWER直接給他供電,

好處是不用花錢,功率又夠.......

楼主:
scottwang兄,本來想多接一兩棵來分擔,看了一下規格4棵IRFP150應該夠應付最大電流15A

eson0724兄,損壞的電源就是用交換式電源,不過是24V 轉13.8V,市售的DC轉DC 好像都蠻容易損壞的
所以才改回傳統穩壓

10幾年前,無線電幾乎不會用上Switching power,雜訊大的恐怖,現在的科技真進步了,在公司使用的無線電電源
就是用上NW的Switching power,一點雜訊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