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930 bios燒錄問題

楼主(2012-08-12):
從官網下載來的檔案是exe檔
請教過人說要有特殊解壓的程式才可以從中把bios檔抽取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會的教一下小弟
或是有人有此筆電的BIOS也可以麻煩提供一下
謝謝~

楼主:
這篇我看過了
他是把所有BIOS的檔案全解壓成散的檔案=.=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直接把BIN的檔案抽取出來的方法
感溫

网友:
rar右鍵...解壓縮至此..就行了@@"

楼主:
有試過...沒有解壓這個選項丫=.=...
是我的解壓縮太舊了嗎...
我找新一點的版本灌灌看好了
感謝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zip.............

水大~~
7z也不能用...未知的檔案....

我來說一下這台筆電的狀況吧
這個客戶是說他在更新bios到依序從1.07更新到最新1.23版後不能開機
疑似BIOS更新失敗不開機拿來給我燒BIOS
這幾天我有跟客人拿到BIOS檔案了
BIOS燒錄過程正常....沒有錯誤發生過..
研判這棵BIOS應該氶壞.....
燒錄進去後一樣不能更新...
客人有提供各種版本的BIOS...從1.07~1.23都有
但都不能開機..懷疑不是BIOS問題...
想請教水大...若因為BIOS問題不能開機要如何檢測???
我有把主機板拆下來上電測試....
開機後電流停留在0.68A...CPU跟北橋溫度不會很燙...手放上去大約5秒才會燙到想縮手...
但是南橋也一樣燙...南橋的溫度這樣算正常的嗎???
CPU背後有一棵超級電容...量電壓0.942V....好像有點低?
不知道是不是這棵在搞鬼.....請問這樣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