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單相3線用電問題---

楼主(2012-08-12):
單相3線~等與一組220V和拆開2組110V~~~
那拆開2組110V中N相共用---
家里因為使用很多保溫燈泡一顆都175W--
時常導致外線燒毀(電表外)--
但每次都是燒毀火線---
那我很好奇3線中電流最大不是應該中間的N相線嗎?
還有如果在距離電表下的電箱下自行在做一條系統接地~預防外線N線燒毀斷路~導致升壓--這樣做有違法嗎?

网友:
台電一般用戶是單相三線式110V / 220V沒錯
可分為一組220V或是兩組110V
也就是變壓器110V中間抽頭的結構,中間抽頭是N相
如果兩組110V的電流負載幾近相同
那麼N相的電流也幾近等於0

自行對大地接一條地線跟N相連結,防止台電的N相失效
如此做法是否違法我不清楚,可以確定的是絕對無效
畢竟,單靠一小截金屬埋在地下,你認為它能提供多少電流給設備

楼主:
兩組110V的電流負載幾近相同
那麼N相的電流也幾近等於0
----不董----
不是應該電流最大嗎?

网友:
單相三線式中間N接地,另兩條拆成對地110V的迴路,要檢查兩回路負載是否平衡,
不然一回路耗電很大,另一回路耗電較輕,萬一斷中線,會從負載導通迴路,變成
220V,會燒掉電器用品。
最好用夾表測試一下,讓兩回路負載平均,不然總開關老是一邊過熱,都是出問題的
所在。

网友:
可以改外線-----水電行有些有這服務

楼主:
改外線?是把線徑加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外線?是把線徑加粗嗎?

改線路有分錶前or錶後
錶前==>要跟台電申請 (一路延伸到總開關,因為換線必須開電錶)
錶後==>屬用戶端,不用申請(總開關之後)

建議你還是把附載平衡再說
或是直接改成220V

网友A:
我家鐵棚和隔壁都是相接,也有和柱子內鋼筋連接,所以我都從鐵棚另拉中性地線
當迴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鐵棚和隔壁都是相接,也有和柱子內鋼筋連接,所以我都從鐵棚另拉中性地線
當迴路。

A大~請問您的意思是說...
您家中的鐵棚架都直接接上中性線的嗎?
如果是...那不就和汽車車身一樣...很方便的了~~~
...不會有漏電或是觸電的疑慮嗎?

网友:
N相  理論上是等於接地(大地)
實際上N相是有可能不等於0V的 (相位電流不平衡+N相接觸不良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大~請問您的意思是說...
您家中的鐵棚架都直接接上中性線的嗎?
如果是...那不就和汽車車身一樣...很方便 ...

N 相基本上就是接地,單純依靠電力公司接進來的地線,萬一出問題,
例如斷線、接觸不良,NFB掛中間檔,家庭電器用品會跟著燒掉,放心
大膽從NFB次端中間接頭,接一條5.5mm^ 或 8mm^當地線接到鐵棚,
保證更安全,N相不等於0,就是有漏電。

网友:
目前討論中的N相
最好修正說法&觀念,改為"中性線"
避免日後把N相當成地線
N相只出現在三相四線式電力系統

10#有提到
N相是有可能不等於0V的 (相位電流不平衡+N相接觸不良時)

單相三線式配線,有兩條火線一條中性線(地線),並無N相
台電的中性線接觸不良,會造成用戶的用電不穩(110V會受影響,220V不受影響)
要靠一小節埋在地下的地線來供給設備電流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 相基本上就是接地,單純依靠電力公司接進來的地線,萬一出問題,
例如斷線、接觸不良,NFB掛中間檔,家 ...

N相(中性線)是不進NFB的
直接接在一銅片上供110V設備連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相(中性線)是不進NFB的
直接接在一銅片上供110V設備連接

雄大,那是用單連的NFB做110V迴路是這樣,用三連當總開關,雙連當110V
分路的還是有N相(中性線)進總開關中間那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雄大,那是用單連的NFB做110V迴路是這樣,用三連當總開關,雙連當110V
分路的還是有N相(中性線)進總開關 ...

三連NFB當總該關,是否表示"中性線"(地線)(水線),也有經過總開關
那當NFB的"中性線"接點故障開路時,跟台電的中性線斷線有何差別

楼主:
雄爸爸--
1-我家有2顆電表1顆大約20年前申請的單相3線他電表下的電相真的是用3聯的中性線放中間0.0....
另一顆是10年前吧中性線有水線排直接接上....這2種做法哪個對~以前的水電工做錯嗎~能自行把他修改嗎?
2-兩組110V的電流負載幾近相同
那麼N相的電流也幾近等於0
假設2組110V--各有3000瓦的燈泡
那表箱下中性線電流用勾表量是0嗎?
那是捨麼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連NFB當總該關,是否表示"中性線"(地線)(水線),也有經過總開關
那當NFB的"中性線"接點故障開路時,跟台電 ...

雄大
我家上一代是做水電工作,最早家庭用電是單相110V,工業用電是三相220V,
後來有單相三線式220V的家庭用電,就發生過一邊迴路是接馬達,一邊是燈具
,碰巧中間共地線開路,於是燈具地線沒從接地形成迴路,繞到馬達形成迴路
,這下好了,燈具通通吃到了220V,全掛了,現在改用單連NFB,地線接銅柱
,一來省錢,二來負載過量跳脫NFB,不會有跨迴路情勢發生。
至於台電部分,常發生故障,燒了用戶電器,理由一大堆,其實很常是變壓器
輸出端接地燒毀,後段用戶產生跨迴路電壓不正常,導致燒燬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1-我家有2顆電表1顆大約20年前申請的單相3線他電表下的電相真的是用3聯的中性線放中間0.0....
另 ...

如果只有兩組110V / 3000W的電燈
分別接在兩組110V上,那中性線的電流肯定是0A
原因是110V / 3000W電燈兩組串聯再接在220V上
此時中性線等同沒作用,因為電流不會流經此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雄大
我家上一代是做水電工作,最早家庭用電是單相110V,工業用電是三相220V,
後來有單相三線式220V的家 ...

是阿
那單相三線110V / 220V的總開關為何要用3P的NFB
一般家用電箱出現3P的NFB就有問題啦

网友C:
網路上借用的圖片
最左邊2P的NFB是總開關
再來排列4個2P的是220V的分路NFB
再來排列5個1P的是110V的分路NFB
在第2~4顆NFB下方有一個銅片,鎖了很多顆螺絲,這就是中性線(地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借用的圖片
最左邊2P的NFB是總開關
再來排列4個2P的是220V的分路NFB

只能說時代不同了。

楼主:
謝謝雄爸爸-Alonger-~~又多學到一些常識了~~
真的給他賺到了~~
有這個地方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借用的圖片
最左邊2P的NFB是總開關
再來排列4個2P的是220V的分路NFB

小弟有一個觀念不太明白
還請大大指較一下...
就是當單相三線 220v電力的中性線接地之後
舉例其中一個110V迴路接負載時
所謂交流電是沒有正負之分
那是不是就表示這個110v 60Hz的迴路裡
中性線有ㄧ半的時間是和火線一樣是帶+110V電位的呢?
而這同時迴路的火線就相反的伴演0V電位的腳色而形成迴路 提供負載用電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可以請較一下
當接有地線的中性線變成+110v的電位的同時
這時候的迴路為什麼不會經由電阻小又沒有負擔的接地線形成迴路而跑掉呢?
這是小弟不解的地方還請各位大大指教指教~!! 謝謝

网友:
電壓差是看你位居哪哩,一般所謂中性線0V,是因為在來源已經接到大地,
所以你站地上,和他等電位,假如你有一非常良好絕緣體,將它接在火線,
你也接觸火線,你並不會遭地擊,就像鳥停高壓線一樣,不過這時候你去摸
地線,一定遭到電擊,電器使用中你摸地線基本上是不會觸電,就怕摸錯端
還是電得嘰嘰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雄大
我家上一代是做水電工作,最早家庭用電是單相110V,工業用電是三相220V,
後來有單相三線式220V的家 ...

"....單相三線式220V的家庭用電,就發生過一邊迴路是接馬達,一邊是燈具
,碰巧中間共地線開路,於是燈具地線沒從接地形成迴路,繞到馬達形成迴路
,這下好了,燈具通通吃到了220V,全掛了...."

請問大大..
您上面說的單三系統原先電箱裡有接地線嗎?
是如何接的?
為何燈具地線沒從接地形成迴路而繞到馬達形成迴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單相三線式220V的家庭用電,就發生過一邊迴路是接馬達,一邊是燈具
,碰巧中間共地線開路,於是燈具 ...

老式的配電箱沒接地線,當時都是靠電力公司的中性線當迴路,所以也沒單連的NFB。
以前自行接地線,會讓電力公司以不安全或竊電理由開罰,當時認為沒經過電錶的迴路
,電錶可能會錯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配電箱沒接地線,當時都是靠電力公司的中性線當迴路,所以也沒單連的NFB。
以前自行接地線,會讓電 ...

那為什麼燈具地線會繞到馬達形成迴路呢?
難道馬達線路也短路了嗎?
不然的話220V的電位差怎麼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為什麼燈具地線會繞到馬達形成迴路呢?
難道馬達線路也短路了嗎?
不然的話220V的電位差怎麼來的?n_066 ...

共用中性線,中性線不是到處接地,當在開關(以前大多是閘刀開關)斷中間保險絲,
馬達也在運轉當中,你想會如何?
NFB是後來的東西,我也遇過三連的中間燒掉接觸不良的,現在的電表內部構造也很
精巧了,就算三相電表,你只拉一條來用,另一端找大地當地線,電表照樣轉,不過
聽說很早期的電表,這樣是偷電。

楼主:
請問Alonger )))
現在的三相電表,只拉一條來用另一端找大地當地線,電表照樣轉,這樣算偷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longer )))
現在的三相電表,只拉一條來用另一端找大地當地線,電表照樣轉,這樣算偷電嗎? ...

電表有動應該不算偷電,只是不當用電吧,現在抄表都是外包,只要有計量,
基本上沒人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longer )))
現在的三相電表,只拉一條來用另一端找大地當地線,電表照樣轉,這樣算偷電嗎? ...

不曉得這樣真的行得通嗎?

借網路上的圖: (功德無量)

表底部

表底部

表

火線由插銷再經電表再由插銷到總開關,
中性線(N)直通,
如果能影響電表,成功的請舉手。
想一想,別冒險做虛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為什麼燈具地線會繞到馬達形成迴路呢?
難道馬達線路也短路了嗎?
不然的話220V的電位差怎麼來的?n_066 ...

我是這樣想:
中性線斷路造成電位浮動。
220V供電"110V燈具串聯110V馬達電路";分壓電路,造成馬達端電壓小於110V而燈具大於110V。
脆弱的(燈具)先故障。

网友:
現在的電表只要任一火線有電流經過,都會計量轉動,所以才能分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