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各位前輩幫幫忙(電源版換電容與IC後)無法開機

楼主(2012-08-12):
小弟之前所PO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D5%26typeid%3D5

但是小弟換完電容與IC後

發現到
開機一秒後關機~~持續重覆此動作

燒毀前

不知是否小弟焊錯還是有其他未注意事項???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幫忙
謝謝...

楼主:
焊接完工圖

焊接完工圖

焊接完工圖

焊接前

燒毀前

燒毀前

這是小弟接腳錯誤嗎????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网友:
如果關機
電壓有量
是多少
24V有多少電壓
待機有多少電壓
12V開機是多少電壓

网友A:
不要重複發文啦!
要不然還要倒帶回去看,同一機延續性的問題,在同一文中延續就好啦!
這樣看文才不會沒頭沒腦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重複發文啦!
要不然還要倒帶回去看,同一機延續性的問題,在同一文中延續就好啦!
這樣看文才不會沒頭 ...

這塊電源版
不好修
等等看線路圖
有3.4V 19V 6V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電壓
做甚麼

网友:
其實我是要健議本文移至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D5%26typeid%3D5

續攤

會一閃一閃地情形,一般是電流不足或保護起動了,

如果有圖紙,抓起來會比較快,沒有的話當然自已跑一下線路了
尤其是 pwm ic 附近的電阻和電容

网友:
如果有圖紙
這個電源版
32跟37是通用 (是用同一塊啦)
線路圖(比對中)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建言~~
小弟會請(板大轉移此帖)

PS:
大約點燈10-20次後
會開機成功~~
但是之前未拆機前
接第四台訊號會有螢幕???
換完電容與IC後
訊號源.變成無訊號~~

TO:  wecan 前輩

如果關機
電壓有量
是多少
24V有多少電壓~~25.9V
待機有多少電壓~~17.9V

12V開機是多少電壓~~12.5V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建言~~
小弟會請(板大轉移此帖)

你要不要往
雙擊式 的點燈器
也是大家說(高壓板)
故障

网友:
接第四台訊號會有螢幕???
換完電容與IC後
訊號源.變成無訊號~~

重新設定 是否確定(訊號)來源是(切換為)(有線電視)

楼主:
謝謝 wecan 前輩 指點

小弟這兩天在往(高壓版)方向試試

小弟有試過所有訊號源~~
都完全沒有訊號~~~

謝謝..

网友:
您說:
『24V有多少電壓~~25.9V
待機有多少電壓~~17.9V
12V開機是多少電壓~~12.5V』
似乎待機電源有問題?
怎會那麼高?往電源處理方向找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該如何上電裸測???

類是電腦接一個外接開關

已知~~
12V為11.1V
24V為24.4V但是(關機後會慢慢下降)
3.4V.6V.19V皆為0V

P203

插PIN

插PIN

P201

插PIN

插PIN

P202

插PIN

插PIN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网友:
A. 5VST(圖中第三腳)
B. ON(圖中第二腳)
將此兩腳用電線連接
代表開通電源
再用電表依圖所示電壓、逐一量一下
是否跟電源板面上著名的電壓是否相同?
壓降是否太多?
將結論在PO上、供大家參詳:)

网友B:
看了你之前的文章IRF 7807Z跟IRF 7823是可以互代的,

但是IRF  7313不能跟那兩個互代,

現在你換上的MOSFET是哪個編號?有裝反嗎?查一下吧

另外沒燒毀的MOSFET看有無短路。

現在無信號有可能是某組電壓沒輸出,造成沒信號。

楼主:
謝謝 iq2100與 LONG 前輩指點

小弟測量
如下:
裸機時.接(ST5V+ON)
開機測試

P203阜
1.GND
2.GND
3.12V~11.70V
4.12V~11.70V
5.GND
6.GND
7.6V~0.10-0.30V(後續阿斯到升壓至10.50V)
8.6V~0.10-0.30V(後續阿斯到升壓至10.50V)
9.GND
10.GND
11.3.4V~0V
12.3.4V~0V

P202阜
1.GND
2.12V~11.70V
3.GND
4.3.4V~0V
5.GND
6.6V~0.10-0.30V(後續阿斯到升壓至10.50V)

7.GND
8.GND
9.19V ~18.2V
10.19V~18.2V

P201阜
1.3.4VON
2.GND
3.6V~0.10-0.30V(後續阿斯到升壓至10.50V)
4.DDM
5.GND
6.ST5V~5.14V-5.15V
7.BRI
8.ERR
9.I-C
10.GND
11.ST5V~與12.ON相接開機
12.ON
13.ACO~5.14V

其餘沒寫的都是0V

PS:本來裸版測試時~~6V為0.10~0.30V檔位為DCV 20檔
後來不小心接觸到GND.
6V升壓至10.50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之前的文章IRF 7807Z跟IRF 7823是可以互代的,

但是IRF  7313不能跟那兩個互代,

謝謝前輩
小弟以購買
7807Z與3037使用
小弟想這兩天
先準備把電容與IC重新換過~~~
謝謝..

楼主:
哈哈哈~~~
小弟有有問題請求

1.3.4V該如何做起動(量不道任何電壓).
  有看見3.4VON.但是不知跟哪隻腳作接觸???
2.6V有輸出~~但是背板量的到電壓~~端子處量不到電壓???

懇請各位指點
謝謝..

楼主(2012-09-11):
先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小弟算(半完修了~~)

不知各位前輩
是否可指點
這幾隻腳是(作用為何)

還有其他小問題
也請各位前輩指點解決
謝謝.....

楼主:
破裂的底座螺絲洞

請教前輩
有補救的方法嗎???

左右有聲音~~

但是一邊就是很小聲(幾乎沒聲音)
兩邊喇叭有對調過也是一樣

完工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