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2-08-13):
各位先進:
   7805是很普遍的 零件,最近我做 LED時鐘 時候發現 7805很燙,條件是 12V 供應給LED 與 5V的電路,我用電流表 量出只用了 100mA 依據熱消耗來說 (12V-5V)*.1A=0.7W 為何加了小散熱片溫度還飆到 61度. 這是合理嗎?
我輸出有用 470UF & .1UF 的電容器,請問還需要注意哪裡? 我的環境溫度 30度!! 感謝!!

  我用小散熱片單片式 溫度到達 61度,後來更換 多片型散熱片溫度降到51度,差異高達10度!!
  規格裡 Rthj-amb 50度/W  Rthj-case 3度/W.

网友:
你去看一下DATASHEET

這顆由12V輸入5V輸出,只能用到50mA,你可能要用2顆來做才行了!!

楼主:
可是 L7805 最高 1.5A  一般都是 以 500mA 為輸出!! 不是 50MA吧!!

网友A:
你的12V是從那裡來的?

网友B:
我這裡還有幾棵AP1501
PWM降壓IC
需要再過來拿

网友C:
前陣子做特斯拉線圈,返馳變壓器driver用到一顆7812,輸出負載絕對不超過100mA,只推一個555和MOS 柵極,但是那一顆卻會發燙,我在猜想是因為輸入電流有高頻干擾才會讓他發燙..

中間可看到driver電路
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l=f&fid=7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L7805 最高 1.5A  一般都是 以 500mA 為輸出!! 不是 50MA吧!!

要用到大電流,當然散熱器要加強一點了!!

我是看DATA的數據上寫的,純參考!!

网友:
這個電路很奇怪,有時候做出來不發燙,有時候卻會..

网友:
LED時鐘所耗的電流應不止100ma而已,特別在動態掃描顯示時,其電流會跟著每一條掃描線的顯示資料而不同,有時候顯示資料會讓LED全on,有時候只有少數LED變on,所以嚴格來說它是無規則波形的交流電流,用直流表/交流表都不會準的

最好還是用雄爸爸的交換式電源:):)

网友D:
我看DATA SHEET的電路中輸出入端都有用電容器,你的電路上有沒有那個電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DATA SHEET的電路中輸出入端都有用電容器,你的電路上有沒有那個電容呢!!

輸入直接用電源供應,輸出給 LED 時鐘用的有加上 0.1UF 以及470UF的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2V是從那裡來的?

SCOTTWANG大:
  12V是用 電源供應器!!  LED 一共 7段 其中3段(短的 8個LED) 4段(長的 12 LED) 4位數 288 LED 每四個LED一串,這是紅綠燈的小綠人PCB 排法,我使用 12V 經過 PNP NPN 供電壓,使用 ULN2003 驅動7段,所以直流電表的平均電流為100MA... 7805是 SLIMBOY 大給的 電路板拆下來的,應該性能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裡還有幾棵AP1501
PWM降壓IC
需要再過來拿

雄爸:
  謝謝!! 老是拿你的東西不好意思!! 我手頭上 7805很多(拆的),要慢慢用掉他!! 現在問題不知道是蝦咪原因!! 會不會像 FET 驅動電感那樣 導致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陣子做特斯拉線圈,返馳變壓器driver用到一顆7812,輸出負載絕對不超過100mA,只推一個555和MOS 柵極,但 ...

FOREST162大:
   這點倒是相似,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EST162大:
   這點倒是相似,可以研究研究!!

你的7805是拆機的?!有沒有試過換別顆??

网友:
7805只是單純的線性穩壓,除了輸出加上電容和0.1uf防止產生自激振盪外
7805的輸入端也是要加電容的,也是怕一些突發情形
0.1A可能只是一個暫態外,antlu大你試看看8的滿載下試看看最大電流為多少
基本上12v穩壓成5v在0.1A下是不會有61度的高溫才是,
若大概的解決方式都沒用時,換交換式穩壓外
輸入到7805間加棵電阻作分散熱也是另類作法

网友E:
0.7W  61度
規格裡 Rthj-amb 50度/W  Rthj-case 3度/W.
-------------------------------------------------------------------
參考附件
散熱片使用 AEN0101.pdf (147.65 KB, 下載次數: 94)
大致上由公式推論
PD =(TJ - TA) / (RθJC + RθCS + RθSA)

若靜止空氣下 無散熱片 零件可能溫度
T=(50+3)*0.7+30 =67.1

零件溫度 加入散熱片 ( 一般散热片铝材的热阻在0. 5 ℃/W左右,纯铜的热阻则会达到0. 4 ℃/W)
T=(50+3+0.5)*0.7+30 =67.45

這數值看起來很奇怪  有加入散熱片還更熱
沒關係 這只是說加入任何一項散熱物品都會存在熱阻抗 而使得散熱更不易 零件溫度更高

零件溫度在有耗能情況下 不可能比環境溫度低 而實際運用上可參考 第13章節
http://0rz.tw/Q1nqi

(裡面太多公式 材料系數 ........ )

只要看
Figure 211
------->有熱對流下 總熱阻抗(RθJA)會降低 而進而使得零件溫度降低

而13.12公式 說明 散熱面積越大 有助降熱

所以我覺得61度是正常的 最主要是你沒給他吹冷氣 沒開電風扇  ......... XD

网友F:
阿乾大:
     這還是蠻正常的,因為輸入越高的電壓進去,由於這是線性穩壓,轉換過程中會有不少功率損失,電壓高的情況下,就會加諸更多的損失在穩壓IC本體上,功耗會更高。
    之前小妹做過,用傳統那種一顆重重的12V變壓器,接上負載,跟您這消耗電流差不多,也是很燙。後來是換成用電壓稍低一些的變壓器,才沒那麼燙。

网友G:
7805會燙的原因是效率很差 , 我也實做了一個車用的 , 會把膠溶掉 ,
建議你改架構(切換式) , 溫度會差很多 , 不然就只能背散熱片散熱了....
跟輸出電容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G:
7805會燙的原因是效率很差 , 我也實做了一個車用的 , 會把膠溶掉 ,
建議你改架構(切換式) , 溫度會差很多 ...

並不能說"跟輸出電容無關......"哦!
16# legion大說了"輸出加上電容和0.1uf防止產生自激振盪"

因為輸出負載不大加上手邊有多顆要快點用掉,所以antlu大才會選擇用7805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EST162大:
   這點倒是相似,可以研究研究!!

試試看在12V輸入時就加上電感濾掉高頻?省電燈泡拆的應該就可以

网友:
受教了..
但我覺得這種架構都會發熱...
不大適合長時間使用......
如果真要用,試著背銅散熱片會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12V是用 電源供應器!!  LED 一共 7段 其中3段(短的 8個LED) 4段(長的 12 LED) 4位數 288  ...

你如果有加小散熱片,消耗100mA的電流,以手觸摸的話,應該不會趟,只會感覺到溫度.

7805雖然是很容易發熱的穩壓IC,但是卻也是很猛的IC,耐熱性超強,只要有加散熱片,即使發燙,用很久也不會燒燬.

以前的微處理機學習機, 一大堆零件也是用7805,卻只用小小的散熱片,用好幾年也不會壞,我也只換過一次7805而已.

你可以用示波器,測看看當MCU在工作時,5V的電源是否有高頻,12V是否有反饋的高頻,若有的話,再加電容去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0.7W  61度
規格裡 Rthj-amb 50度/W  Rthj-case 3度/W.
----------------------------------------------- ...

DUNCAN大:
  受教了!! 只要不會燒毀熱熔膠不熔就OK了!! 7805的特性如此算是寬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乾大:
     這還是蠻正常的,因為輸入越高的電壓進去,由於這是線性穩壓,轉換過程中會有不少功率損失, ...

晴兒大:
   因為把 小綠人時鐘改成 中原標準時間的GPS電波時鐘,所以才遇到這個問題!! 每一節4LED 所以需要到 12V 電壓,加上GPS 也要吃5V電 所以加加起來 100多MA 目前熱度 51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有加小散熱片,消耗100mA的電流,以手觸摸的話,應該不會趟,只會感覺到溫度.

7805雖然是很容易發熱 ...

SCOTTWANG大:
   希望這 7805 陪伴 GPS時鐘一直走下去!!  零件越少出問題機會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