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修理滑鼠

楼主(2012-08-13):
大家應該都有滑鼠用一段時間開始不靈敏,按一下可能沒反應也可能點數下吧?
這種症狀就是微動開關壞掉囉,之前我的無線滑鼠就是這樣,一直沒空修理擺在一邊,這幾天去買了歐姆龍開關換了: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67893144

另外我也向同一個賣家買了鐵氟龍貼紙,就是滑鼠底下的腳墊,用久了脫落了:

首先把原先開關拔下來,我這是雙面電路板很難拔,最後我用烙鐵把它擠下去的..
殘留在焊點的錫要怎麼辦?雙面電路板用吸錫器也很難清理,還好這洞洞比較大,我的方法是先用烙鐵把裡面的錫融化然後敲一下就會自己掉出來:

之後把新的開關換上去即可:

完修!

网友A:
鐵氟龍貼紙 不如用鐵氟龍膠帶一捲可以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氟龍貼紙 不如用鐵氟龍膠帶一捲可以用好久

因為用不到那麼多所以就買貼紙..

楼主:
補充一點,滑鼠外殼按鍵接觸微動開關的地方容易因為長期摩擦會凹一個洞,建議用快乾膠黏一小塊海綿上去,按起來的感覺會更好哦

网友B:
我的滾輪鍵,已經趴呆(又趴又呆)了,按一下,每次動作次數都不同,有時候7,8次,害我都要把多出來的視窗關閉.

网友C:
其實那些微動開關都不必換的,

我都把微動開關鑽個小洞,

噴些WD40進去清潔接點,

比換新的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那些微動開關都不必換的,

我都把微動開關鑽個小洞,

你這個方法讓我笑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滾輪鍵,已經趴呆(又趴又呆)了,按一下,每次動作次數都不同,有時候7,8次,害我都要把多出來的視窗關閉. ...

滾輪開關還是滾輪底下的按鈕?滾輪開關我這兒有五個左右,拆機的

网友D:
OMRON 的這類微動開關,真的有點貴,但看了其內部構造圖,可能就是它 “高貴“ 的原因吧 ^_^

像一些電源開關,日製的就是比一般(台製、大陸製),貴上 3-4 倍,但光看外表及作工及使用起來的觸感,就感覺很 “舒服”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OMRON 的這類微動開關,真的有點貴,但看了其內部構造圖,可能就是它 “高貴“ 的原因吧 ^_^

像一些電源開 ...

是阿!像是搖頭開關,台灣製的在切的時候會"卡彈",日製的隨便撥都到位!而且還有好聽的聲音..

其實我也不確定我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歐姆龍,反正電料行一顆大陸做的也賣15元,就想說在網路買20元碰碰運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這個方法讓我笑了一下...

我知道很好笑,
但也是很有效!!

修了幾百個滑鼠,也沒出過問題啊!!!

其實也不過是接點髒了而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很好笑,
但也是很有效!!

是的!
您的方法讓我覺得很新奇,所以笑了一下..

网友E:
之前就知道好的微動開關粉貴,所以留了很多壞掉的滑鼠..就是為了拆微動開關.
因為我手上有ibm 原廠跟仿的滑鼠,光那個微動聽聲音就知道用料差很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163503102
目前還是覺得ibm 這支用的比較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就知道好的微動開關粉貴,所以留了很多壞掉的滑鼠..就是為了拆微動開關.
因為我手上有ibm 原廠跟仿的滑 ...

是阿,其實acer、Asus等電腦 送的都還不錯哦

网友D:
大家有沒注意到,一般壞大都是左鍵。
可能是左鍵使用的機率較高。
我在想右鍵是否一併換了,可能會比較好,因為壽命可能也差不多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有沒注意到,一般壞大都是左鍵。
可能是左鍵使用的機率較高。
我在想右鍵是否一併換了,可能會比較好, ...

我換都兩顆一起換,不然按起來感覺不一樣會不爽...

网友:
左鍵連擊原本是用wd40噴進去,按個幾下,用了1年多 又連擊了,撬開開關,小刀刮一刮,用去漬油刷掉油汙,又活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