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HARP UX-P100 傳真機按鍵問題

楼主(2012-08-13):
請問
白色圓圓的按鍵那裡可以買的到

网友:
看一下接腳定義,與一般方形相同就能代用!!

楼主:
兩隻腳 正負
直徑約在 6mm

网友:
直接拿去電料行比比較快~~

网友:
1 比對接點   (常開)
2 腳距位置   合於PCB板
3 高度    小心卡鍵 或接觸不到

网友:
露天拍賣網:
2Pin 立式 6x6x5mm 觸摸開關 / 觸控開關 (20入),  同樣是6mm可參考看看, 或者拆一個去電料行比對看看!

楼主:
買6x6x5mm 2pin 按鈕
全部更換

測試正常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