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M-42K1無畫面(棄修)

楼主(2012-08-13):
這台是開機會亮紅燈,按下電源啟動鍵會轉為綠燈,但如果再按一次電源啟動鍵則無做用了,綠燈還是會亮,無畫面無聲音,拆開板子發現此機有被雨淋過的痕跡,紅色框起來之電容都有微凸,另有兩顆變壓器有生鏽情形(紅色框處
請教一下,此種情形還需再往哪方面著手比較適合,謝謝

网友A:
電源板(電容)先不要管
建議(一)先檢查(小電源板)
二 將(左右板)線拔掉(量一量)
有沒有嚴重(短路)
三 檢查面板(地址排)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電容)先不要管
建議(一)先檢查(小電源板)
二 將(左右板)線拔掉(量一量)

OK謝謝WECA大大的指導,小弟明天一早馬上來測量看看(因為今天有一件CASE在趕給客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謝謝WECA大大的指導,小弟明天一早馬上來測量看看(因為今天有一件CASE在趕給客人) ...

整台料件我很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台料件我很多喔

剛剛趁在安裝軟體空檔時再仔細看了一下,發現各個零件接腳幾乎都生鏽了,這樣要好的機會可能非常低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趁在安裝軟體空檔時再仔細看了一下,發現各個零件接腳幾乎都生鏽了,這樣要好的機會可能非常低了吧 ...

盡量修 不要小看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盡量修 不要小看自己

wecan 大您好, 你的照片很口愛......
本來一直以為照片是你女兒......今天才知道原來他是深圳小蘿莉--小葡萄........
哈  真是 lag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can 大您好, 你的照片很口愛......
本來一直以為照片是你女兒......今天才知道原來他是深圳小蘿莉--小 ...

被您發現了

楼主:
謝謝WECA大大的指導,這台太多零件異常了(生鏽又有短路)又不止單一板子的零件,所以打算棄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大大的指導,這台太多零件異常了(生鏽又有短路)又不止單一板子的零件,所以打算棄修了 ...

零件就說 我有
不要怕  修吧
標題要改 (我要跟他拚)
不要寫(氣修)氣到不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就說 我有
不要怕  修吧
標題要改 (我要跟他拚)

哈哈  本來心情DOWN到谷底了,大大這樣說我笑了
可是這樣只能慢慢查慢慢修了,必竟是快投降的物件了(沒啦~~工作下要先做啦)
WECAN大大真的很謝謝您這一路上的支持和打油及解說,肛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本來心情DOWN到谷底了,大大這樣說我笑了
可是這樣只能慢慢查慢慢修了,必竟是快投降的物件了(沒啦 ...

這一台的(零件)全部
也差不多(1千多元)
電源板 左右侧驅 邏輯板
視訊板 還不修嗎

曾經在(考試院)門口(接到電話)拿著(准考證)離開
也是這兩個字(xx)
這是93年最後一次(以後不舉辦了)所以會記得這兩個字(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的(零件)全部
也差不多(1千多元)
電源板 左右侧驅 邏輯板

全部零件一千元~~不會吧那我全部板子換一換好了~~哈哈
邊修邊工作快瘋了,單單再處理這些生鏽的點就快瘋了
老實講這台都不知還有沒有修的必要性,修好了(也難賣),這台是簽約回收商那裡收來的整台丟出去還或許有人可以接手(肖想中)
不過至少還沒有丟出去之前我都還會再搞看看的,才不會枉費WECAN大大你的苦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零件一千元~~不會吧那我全部板子換一換好了~~哈哈
邊修邊工作快瘋了,單單再處理這些生鏽的點就快瘋 ...

你的方位是為何
太遠就用寄的
看缺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位是為何
太遠就用寄的
看缺甚麼

我人在彰化縣  不知大大您在哪
如果可以那不如全寄給我交叉比對   也可以省去一個個零件一個一個電壓輸出入的找了^^(我很懶,對吧^^)
如果大大住的離我近的話那我可以自行前往大大那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人在彰化縣  不知大大您在哪
如果可以那不如全寄給我交叉比對   也可以省去一個個零件一個一個電壓輸出 ...

我在苗栗 很近
但要等星期6或日
在過去您那

你要準備(電動起子)
不然會(很累)螺絲 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苗栗 很近
但要等星期6或日
在過去您那

您要來我這??這樣好嗎?還要勞你大架   為了這台壞電漿你還要這樣跑一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要來我這??這樣好嗎?還要勞你大架   為了這台壞電漿你還要這樣跑一趟

你那是最近的
因最近有(設備)要做
所以要星期6或日
才有時間
給我地址 電話
短消息告訴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最近的
因最近有(設備)要做
所以要星期6或日

已短消息給您了,謝謝

网友:
真佩服WECAN大大!人又熱心又有鬥志!好樣的!我這種布攏搞要好好向您學學了!

网友:
wecan 大如此為人真是~讚!
以後我也絕不會說[氣修](棄修),
因為wecan大的激勵,凡是不放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最近的
因最近有(設備)要做
所以要星期6或日

wecan大您好,請教一下如附圖的電漿有救嗎?謝謝

网友A:
機形42k1
這各沒有遇過
但可以修

网友C:
才被雨淋而已,前年救回一台被88水災滅頂的benq 32 lcd,整台全拆裡面全佈泥巴乾掉的水痕,連面板燈管背光片都是,一項一項清洗乾後再組合,也碰到過挫折把燈管洗斷好幾支,組完完成後上電不動作,預料中!再查電源板ac側晶片及保險絲燒毀,整台搞到好一個禮拜,現在還在使用中,別放棄!!加油!何況又有人提供料見XD

网友D:
真好!有人相挺了,是加強功力的好時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才被雨淋而已,前年救回一台被88水災滅頂的benq 32 lcd,整台全拆裡面全佈泥巴乾掉的水痕,連面板燈管背光片都 ...

如果 您有(料件)問題
我有也會支援您

請您不要以為我支援(特定人員)

大家都是(懷胎孕育)而生
都一樣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好!有人相挺了,是加強功力的好時機了。

有機會 我會支援您喔
沒有(大小漢)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 您有(料件)問題
我有也會支援您

w大你誤會了,我是讚佩你在百忙之中,給別人鼓勵,老遠的來支援,真是令人感動,昔人常說︰顧佛祖要先顧腹肚。所以請不要生氣,請笑納我的贊美。也許言辭上誤用。請指正。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機形42k1
這各沒有遇過
但可以修

wecan大您好,可以指點一下是那個部份出問題嗎?
我有拆開來看,只有中間那幾顆大電容有明顯凸起
還是看您哪時較方便我再帶過去請您協助,我在後龍而已。感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wecan大您好,可以指點一下是那個部份出問題嗎?
我有拆開來看,只有中間那幾顆大電容有明顯凸起
還是看 ...

大電容沒有壞  (不要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你誤會了,我是讚佩你在百忙之中,給別人鼓勵,老遠的來支援,真是令人感動,昔人常說︰顧佛祖要先顧 ...

顧佛祖要先顧腹肚

謝謝您

都要顧啦

楼主:
wecan大大真的是一個很熱心的人,也難為wecan幫我搞了那麼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被雨淋而已,前年救回一台被88水災滅頂的benq 32 lcd,整台全拆裡面全佈泥巴乾掉的水痕,連面板燈管背光片都 ...

唬唬唬~~~真的是太神了...
連被水淹過滅頂的都有辦法修好~您真的是太厲害了!
佩服~佩服~Orz...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電容沒有壞  (不要拆)喔

嗯那時看得眼花撩亂就...放棄了沒動,後來親戚看到也載去研究一下~還好也沒拆
說明後天會載回來鄉下,有在發消息那邊看到大大您留的電話到時再請您支援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那時看得眼花撩亂就...放棄了沒動,後來親戚看到也載去研究一下~還好也沒拆
說明後天會載回來 ...

如果有問題
請電話聯絡

BenQ 37 這一台 已經檢查為
t com 故障
原因= 為屏線氧化(絕緣)外皮脫落 造成(短路)
已經(叫料)等待 測試
星期2 料件 會到  完修 通知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問題
請電話聯絡

謝謝wecan大

昨天跟您請教的衛星導航面板照如圖有橫條紋,還勉強能用,台灣網拍沒看到有人賣有到掏寶網找了,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wecan大

昨天跟您請教的衛星導航面板照如圖有橫條紋,還勉強能用,台灣網拍沒看到有人賣有到掏寶網 ...

這種機器 下車 請帶離(車上)避免高溫
造成(觸控不靈光)和面板的一些  故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