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維修實例]家庭用14吋立扇(電風扇)不轉維修

楼主(2012-08-13):
話說夏天最好的朋友就是電風扇啦,不過在我用了多年之後終於也罷工啦....

電風扇躺在客廳角落也好些日子了,一直沒時間去修他,

今天聽到遠處媽祖婆謎之音呼喚~~~阿是要不要修啦,我要把他拿去丟掉了唷n_129|

好吧,今天也該看看老朋友了n_167|

故障檢修:
1.目視外觀無燒毀痕跡.
2.連接插頭無電源啟動,無馬達運轉聲.
3.記得要掛掉前好像轉速有變慢.

依上述檢修結果,判定故障原因如下:
1.啟動電容故障.
2.溫度保險絲燒毀.
3.電源線接線斷裂.
4.馬達掛點.

檢視內部零件,初步排除上述1.3.4,量測溫度保險絲後,賓果~~ 就是你啦

果然是運轉溫度過高燒掉了:on_001|

故障原因:
1.因積塵嚴重,轉動緩慢致卡住輪軸.
2.馬達過熱燒斷溫度保險絲(2A 130度).

故障排除步驟:
1.清理積塵,將輪軸中央及前後週邊上油保養(WD40+黃油),確認轉動正常.

2.小心拆下線圈後,將包在線圈上溫度保險絲拆下更換(建議使用壓接端子連接,使用焊槍請注意溫度)
<線圈>
<溫度保險絲>

維修費用:
1.溫度保險絲10元*1
2.壓接端子1.2元*2,DIY工錢無價~~:on_072| 又賺了一台電風可吹了

以上,供同好參考............

网友:
感謝j大大分享

网友:
潤滑油建議用車用機油,可以耐高溫.

网友A:
請問前輩.

潤滑油如果使用X龍192.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前輩.

潤滑油如果使用X龍192.

手邊比較好取得的油來說
恐X192噴霧式黃油的效果不錯
我曾經清一台14吋的風扇軸心
用WD40清除鏽蝕後,噴上一般的針車油
撐不久,因為高溫的問題,揮發很快,應該撐不到1個禮拜
後來改噴上黃油後,明顯的撐比較久了

話說,jockey大不是寫說是用黃油當潤滑嗎?

如果您要用黃油來當潤滑的話,因其黏度較高,做好清潔是必要的動作
之前我有一台小風扇,因為沒把軸心拆出清潔就直接上黃油
後來就過熱掛掉了.

网友:
受教了
原來這個地方黃油比WD40好用阿
我一直以為用WD40就夠了

楼主:
wd40主要為除鏽兼潤滑清潔,噴霧式黃油需另上於軸心處(耐高溫且不易揮發),2者並用效果較佳唷n_134|供參考.

网友:
其實
如果軸心已出現磨損痕跡
再好的油也撐不了多久

网友:
一般來說馬達軸心用針車油最適當.會裝上不久又燒毀.有可能鎖馬達4顆螺絲時偏位.造成軸心不正轉起來不順.當運轉阻力大而再將溫度保險絲燒毀.我都是先將馬達4顆螺絲鎖8分滿.再將螺絲起子反過來用把手敲馬達鋼片調整.調整好不見的要每顆螺絲都鎖10分滿.有時3顆鎖10分1顆鎖9分反而軸心更鬆.當軸心輕鬆轉動並可前後移動即可.就是要敲敲打打自我去感覺調整.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有溫度保險絲,學到了~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