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 PROTON LCM-32的面板、排線掛??偏光膜疑問??

楼主(2012-08-13):
普騰 PROTON LCM-32的面板、排線掛??偏光膜疑問??

還沒上電之前
看面板像皮膚刮傷之後,周遭會有浮腫的問題!

另外附上藍色畫面及桌面畫面

网友:
偏光膜老化

楼主:
所以垂直線的感覺好像是泡水之後的感覺
白霧化的很嚴重
只不過這個還要知道偏光膜的角度樣子!

网友:
偏光膜要更換了

网友:
是不是0度的啊??

楼主:
換偏光膜的角度沒有研究
因為還多種的
可能要等有換過這一台的高手提示還知道是幾度的偏光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偏光膜的角度沒有研究
因為還多種的
可能要等有換過這一台的高手提示還知道是幾度的偏光膜了 ...

內.外都要換 內是90度 外是0度

楼主:
playart大的資訊
現在只差要跟痞酷的高手們購買相關偏光膜了
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內.外都要換 內是90度 外是0度

正確,真的是2面都要換。playart大,眼睛真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確,真的是2面都要換。playart大,眼睛真利

ㄟ~
P大可是大師級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外都要換 內是90度 外是0度

playart大
不知道您那邊有在賣這種東西嗎?
其實置換偏光膜都是看板上高手置換
所以也只知道有角度的分別!
至於購買管道可能playart大會比較清楚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yart大
不知道您那邊有在賣這種東西嗎?
其實置換偏光膜都是看板上高手置換

我目前的成本 一張是200不含運 但是你這面板是正 32 吋 目前市面賣的是31.5 貼上去會差一點點,如果你有要我再幫你問 或者也可以上網問

楼主:
playart大
那可以麻煩您幫忙小弟,詢問playart大那邊的管道嗎?
這邊小弟先由衷地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