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HD-109除濕機無法啟動

楼主(2012-08-13):
普騰除濕機,型號HD-109A,故障原因插電無法啟動,但開門指示燈會亮,馬達風扇有電阻(此機種無溫度保險絲)
,檢查繼電器是好的(解焊後用DC12V接電,有作動,此繼電器是NO型<常開>)橋式整流子是OK(解焊量測),Q1
電體OK,電路板拆拆裝裝已經超過十次以上,今天好像找到問題的零件,想請問高手們此零件可能的規格為何(2-5.jpg)?
買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但有一疑問電容不是有正負極之分嗎?我看到此電路板有兩顆電容是串聯的,想知道此作用為何?這樣會有問題嗎?(2-3.jpg,2-4.jpg)?
背面的電路都是我補焊的,此板子無維修過.謝謝!!

電路圖

電路圖

問題零件位置

問題零件位置

電容位置

電容位置

問題零件

問題零件

网友:
這要問滷雞蛋大,我的除濕機很像,找時間拆開看看再告知!!

楼主:
阿乾 師父

謝謝您的回覆,借用您的照片(普騰HD-100A),依位置的判斷,對應的零件可能是那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 師父

謝謝您的回覆,借用您的照片(普騰HD-100A),依位置的判斷,對應的零件可能是那一個. ...

那應該是並聯在繼電器線圈上防止線圈斷電時所產生的逆向偏壓擊穿開關晶體

普通玻璃管二極體都可代用

网友:
有看過用4148的~

楼主:
謝謝tsao0427及滷雞蛋版主的答覆,今天也查到二極體1N4148的相關資料,假日買來試試再回覆情形.

楼主:
8/15 拆廢棄電源P.C.B板子上的1N4148裝上後,啟動一下又停了,不知道是哪個零件有問題,
測試了幾次都是相同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滿開關的感應開關確定OK
2.溼度感應器剛剛讀完前輩的相關知識,剛用酒精擦拭好.
3.壓縮機的電壓再量測看看.
有個疑問想請教 滷雞蛋師父如果除濕機有從機車掉下來(運送過程)有可能壓縮機壞了嗎?因為前面板都裂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水滿開關的感應開關確定OK
2.溼度感應器剛剛讀完前輩的相關知識,剛用酒精擦拭好.
3.壓縮機的電壓再量測 ...

什麼?這麼激烈的車振!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水滿開關的感應開關確定OK
2.溼度感應器剛剛讀完前輩的相關知識,剛用酒精擦拭好.
3.壓縮機的電壓再量測 ...

請檢測壓縮機端子座及一些引線是否有鬆動

楼主:
量測結果如下
1.自p.c.b板有AC110V輸出到壓縮機,但跳開後無電源.量測三支腳有電阻,與外殼是斷路.
2.過載繼電器:量測有導通
3.啟動繼電器:量測有導通,,無啟動聲音,但搖動有聲音
4.DS 防凍開關有導通.
5.壓縮機附近的端子及引線檢查無鬆動
P.S.開啟時是電風扇動一下,就不動作.開門指示燈有亮,但溼度設定燈在40
有無接溫度感應開關的時候都是一樣的情形
請高手們指點可能哪裡故障了?謝謝~~

過載繼電器+啟動繼電器

過載繼電器+啟動繼電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 師父

謝謝您的回覆,借用您的照片(普騰HD-100A),依位置的判斷,對應的零件可能是那一個. ...

2.3V的稽納二極體!! 我用限流電路給電量出電壓值 為 2.3V!!
電路上面有延遲電路,當電源打開之後會延遲一段時間再啟動壓縮機!!  D1 D2 為 1.4V ZENER DIODE!!

网友A:
請問:車震後才壞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車震後才壞的嗎?

不是很清楚,因為是別人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V的稽納二極體!! 我用限流電路給電量出電壓值 為 2.3V!!
電路上面有延遲電路,當電源打開之後會延遲一 ...

阿乾 師父:
您好!!
您是指哪一個2.3V的稽納二極體?可以指點一下嗎.
還是要檢查D1 D2 的 1.4V ZENER DIODE呢?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 師父:
您好!!
您是指哪一個2.3V的稽納二極體?可以指點一下嗎.

就是 有一個電阻相串聯的那一個ZENER二極體.

因為電路板上面有三個 ZENER DIODE 其他兩個就一起量測了!! 給你參考用的!!

网友C:
既然不知道好壞,乾脆切成2半來測試...
壓縮機(紅白線)直接接110V,看看會不會運轉及鰭片會不會冷,會冷就是壓縮機正常,如果轉一下跳掉就是這一半的問題...
機板接壓縮機的紅白線先空載,運轉改強制除濕(就是連續運轉,轉那個濕度旋扭到底),如果有空載保護的話,運轉燈應該亮一下就熄滅(可以用鎢絲燈泡當假負載).沒保護就一直亮運轉燈.
其實除濕機重點是壓縮機跟風扇要正常運作,其他都可以省掉啦,用一個定時器控制電源開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知道好壞,乾脆切成2半來測試...
壓縮機(紅白線)直接接110V,看看會不會運轉及鰭片會不會冷,會冷就是壓 ...

tuned26 你好~
今天依照你指示方式壓縮機紅白線直接接110v電源,壓縮機正常啟動鰭片會冷,壓縮機正常.
應該是主機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有一個電阻相串聯的那一個ZENER二極體.

因為電路板上面有三個 ZENER DIODE 其他兩個就一起量測了!! ...

阿乾師傅 您好~
電路板上的 ZENER DIODE共有7個未解焊前量測都是順向電阻比逆向電阻小,是要解焊量測嗎?
壓縮機依tuned26大大建議測試後是正常品,現在測試都是馬達動一下,運轉 燈也是亮一下就不運轉了
不知道要從哪裡查起?

网友:
我沒有觧焊!!! 我是用 限流方式供電量出二極體兩端的電壓!!

网友:
tuned26 大建議的方向不錯!

看來就得用心查查控制機版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