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隔離式開關電源的拓撲形式-正激式和反激式

楼主(2012-08-13):
來源:http://bbs.21dianyuan.com/30546.html

不錯的文章分享給大家~

反激開關電源
開關電源分為:隔離與非隔離兩種形式,在這裡主要談一談隔離式開關電源的拓撲形式,隔離電源按照結構形式不同,可分 為兩大類:正激式和反激式。反激式指在變壓器原邊導通時副邊截止,變壓器儲能。原邊截止時,副邊導通,能量釋放到負載的工作狀態,一般常規反激式電源單管 多,雙管的不常見。正激式指在變壓器原邊導通同時副邊感應出對應電壓輸出到負載,能量通過變壓器直接傳遞。按規格又可分為常規正激,包括單管正激,雙管正 激。半橋、橋式電路都屬於正激電路。
      正激和反激電路各有其特點,在設計電路的過程中為達到最優性價比,可以靈活運用。一般在小功率場合可選用反激式。稍微大一些可採用單管正激電路,中等功 率可採用雙管正激電路或半橋電路,低電壓時採用推挽電路,與半橋工作狀態相同。大功率輸出,一般採用橋式電路,低壓也可採用推挽電路。
  反激式電源因其結構簡單,省掉了一個和變壓器體積大小差不多的電感,而在中小功率電源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在有些介紹中講到反激式電源功率只能做到幾十瓦, 輸出功率超過100瓦就沒有優勢,實現起來有難度。本人認為一般情況下是這樣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論,PI公司的TOP晶片就可做到300瓦,有文章介紹反 激電源可做到上千瓦,但沒見過實物。輸出功率大小與輸出電壓高低有關。
  反激電源變壓器漏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參數,由於反激電源需要變壓器儲存能量,要 使變壓器鐵芯得到充分利用,一般都要在磁路中開氣隙,其目的是改變鐵芯磁滯回線的斜率,使變壓器能夠承受大的脈衝電流衝擊,而不至於鐵芯進入飽和非線形狀 態,磁路中氣隙處於高磁阻狀態,在磁路中產生漏磁遠大于完全閉合磁路。
    變壓器初次極間的偶合,也是確定漏感的關鍵因素,要儘量使初次極線圈靠近,可採用三明治繞法,但這樣會使變壓器分佈電容增大。選用鐵芯儘量用窗口比較長的磁芯,可減小漏感,如用EE、EF、EER、PQ型磁芯效果要比EI型的好。
    關於反激電源的占空比,原則上反激電源的最大占空比應該小於0.5,否則環路不容易補償,有可能不穩定,但有一些例外,如美國PI公司推出的 TOP系列晶片是可以工作在占空比大於0.5的條件下。
    占空比由變壓器原副邊匝數比確定,本人對做反激的看法是,先確定反射電壓(輸出電壓通過變壓器耦合反映到原邊的電壓值),在一定電壓範圍內反射電壓提高則 工作占空比增大,開關管損耗降低。反射電壓降低則工作占空比減小,開關管損耗增大。當然這也是有前提條件,當占空比增大,則意味著輸出二極體導通時間縮 短,為保持輸出穩定,更多的時候將由輸出電容放電電流來保證,輸出電容將承受更大的高頻紋波電流沖刷,而使其發熱加劇,這在許多條件下是不允許的。
    占空比增大,改變變壓器匝數比,會使變壓器漏感加大,使其整體性能變,當漏感能量大到一定程度,可充分抵消掉開關管大占空帶來的低損耗,時就沒有再增大占 空比的意義了,甚至可能會因為漏感反峰值電壓過高而擊穿開關管。由於漏感大,可能使輸出紋波,及其他一些電磁指標變差。當占空比小時,開關管通過電流有效 值高,變壓器初級電流有效值大,降低變換器效率,但可改善輸出電容的工作條件,降低發熱。如何確定變壓器反射電壓(即占空比)
  接著談關於反激電源的占空比(本人關注反射電壓,與占空比一致),占空比還與選擇開關管的耐壓有關,有一些早期的反激電源使用比較低耐壓開關管,如 600V或650V作為交流220V 輸入電源的開關管,也許與當時生產工藝有關,高耐壓管子,不易製造,或者低耐壓管子有更合理的導通損耗及開關特性,像這種線路反射電壓不能太高,否則為使 開關管工作在安全範圍內,吸收電路損耗的功率也是相當可觀的。
    實踐證明600V管子反射電壓不要大於100V,650V管子反射電壓不要大於120V,把漏感尖峰電壓值鉗位元在50V時管子還有50V的工作餘量。現在 由於MOS管製造工藝水準的提高,一般反激電源都採用700V或750V甚至 800-900V的開關管。像這種電路,抗過壓的能力強一些開關變壓器反射電壓也可以做得比較高一些,最大反射電壓在150V比較合適,能夠獲得較好的綜 合性能。
    PI公司的TOP晶片推薦為135V採用瞬變電壓抑制二極體鉗位元。但他的評估板一般反射電壓都要低於這個數值在110V左右。這兩種類型各有優缺點:
    第一類:缺點抗過壓能力弱,占空比小,變壓器初級脈衝電流大。優點:變壓器漏感小,電磁輻射低,紋波指標高,開關管損耗小,轉換效率不一定比第二類低。
    第二類:缺點開關管損耗大一些,變壓器漏感大一些,紋波差一些。優點:抗過壓能力強一些,占空比大,變壓器損耗低一些,效率高一些。
    反激電源反射電壓還有一個確定因素
    反激電源的反射電壓還與一個參數有關,那就是輸出電壓,輸出電壓越低則變壓器匝數比越大,變壓器漏感越大,開關管承受電壓越高,有可能擊穿開關管、吸收電 路消耗功率越大,有可能使吸收回路功率器件永久失效(特別是採用瞬變電壓抑制二極體的電路)。在設計低壓輸出小功率反激電源的優化過程中必須小心處理,其 處理方法有幾個:
    1、 採用大一個功率等級的磁芯降低漏感,這樣可提高低壓反激電源的轉換效率,降低損耗,減小輸出紋波,提高多路輸出電源的交差調整率,一般常見於家電用開關電源,如光碟機、DVB機上盒等。
    2、如果條件不允許加大磁芯,只能降低反射電壓,減小占空比。降低反射電壓可減小漏感但 有可能使電源轉換效率降低,這兩者是一個矛盾,必須要有一個替代過程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點,在變壓器替代實驗過程中,可以檢測變壓器原邊的反峰電壓,儘量 降低反峰電壓脈衝的寬度,和幅度,可增加變換器的工作安全裕度。一般反射電壓在110V時比較合適。
    3、增強耦合,降低損耗,採用新的技術,和繞線工藝,變壓器為滿足安全規範會在原邊和副 邊間採取絕緣措施,如墊絕緣膠帶、加絕緣端空膠帶。這些將影響變壓器漏感性能,現實生產中可採用初級繞組包繞次級的繞法。或者次級用三重絕緣線繞制,取消 初次級間的絕緣物,可以增強耦合,甚至可採用寬銅皮繞制。
  文中低壓輸出指小於或等於5V的輸出,像這一類小功率電源,本人的經驗是,功率輸出大於20W輸出可採用正激式,可獲得最佳性價比,當然這也不是決對的, 與個人的習慣,應用的環境有關係,下次談一談反激電源用磁性芯,磁路開氣隙的一些認識,希望各位高人指點。
    反激電源變壓器磁芯在工作在單向磁化狀態,所以磁路需要開氣隙,類似於脈動直流電感器。部分磁路通過空氣縫隙耦合。為什麼開氣隙的原理本人理解為:由於功 率鐵氧體也具有近似於矩形的工作特性曲線(磁滯回線),在工作特性曲線上Y軸表示磁感應強度(B),現在的生產工藝一般飽和點在400mT以上,一般此值 在設計中取值應該在200-300mT比較合適、X軸表示磁場強度(H)此值與磁化電流強度成比例關係。磁路開氣隙相當於把磁體磁滯回線向X 軸向傾斜,在同樣的磁感應強度下,可承受更大的磁化電流,則相當於磁心儲存更多的能量,此能量在開關管截止時通過變壓器次級瀉放到負載電路,反激電源磁芯 開氣隙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傳遞更多能量,其二防止磁芯進入飽和狀態。
    反激電源的變壓器工作在單向磁化狀態,不僅要通過磁耦合傳遞能量,還擔負電壓變換輸入輸出隔離的多重作用。所以氣隙的處理需要非常小心,氣隙太大可使漏感 變大,磁滯損耗增加,鐵損、銅損增大,影響電源的整機性能。氣隙太小有可能使變壓器磁芯飽和,導致電源損壞
    所謂反激電源的連續與斷續模式是指變壓器的工作狀態,在滿載狀態變壓器工作于能量完全傳遞,或不完全傳遞的工作模式。一般要根據工作環境進行設計,常規反 激電源應該工作在連續模式,這樣開關管、線路的損耗都比較小,而且可以減輕輸入輸出電容的工作應力,但是這也有一些例外。
    需要在這裡特別指出:由於反激電源的特點也比較適合設計成高壓電源,而高壓電源變壓器一般工作在斷續模式,本人理解為由於高壓電源輸出需要採用高耐壓的整 流二極體。由於製造工藝特點,高反壓二極體,反向恢復時間長,速度低,在電流連續狀態,二極體是在有正向偏壓時恢復,反向恢復時的能量損耗非常大,不利於 變換器性能的提高,輕則降低轉換效率,整流管嚴重發熱,重則甚至燒毀整流管。由於在斷續模式下,二極體是在零偏壓情況下反向偏置,損耗可以降到一個比較低 的水準。所以高壓電源工作在斷續模式,並且工作頻率不能太高。
    還有一類反激式電源工作在臨界狀態,一般這類電源工作在調頻模式,或調頻調寬雙模式,一些低成本的自激電源(RCC)常採用這種形式,為保證輸出穩定,變 壓器工作頻率隨著,輸出電流或輸入電壓而改變,接近滿載時變壓器始終保持在連續與斷續之間,這種電源只適合於小功率輸出,否則電磁相容特性的處理會很讓人 頭痛
  反激開關電源變壓器應工作在連續模式,那就要求比較大的繞組電感量,當然連續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過分追求絕對連續是不現實的,有可能需要很大的磁芯,非常 多的線圈匝數,同時伴隨著大的漏感和分佈電容,可能得不償失。那麼如何確定這個參數呢,通過多次實踐,及分析同行的設計,本人認為,在標稱電壓輸入時,輸 出達到50%~60%變壓器從斷續,過渡到連續狀態比較合適。或者在最高輸入電壓狀態時,滿載輸出時,變壓器能夠過渡到連續狀態就可以了。
反激式開關電源占空比Dmax:
Dmax=e/(e+Vmin)*100%,e是指開關管截止時,初級線圈上的自感電動勢,有人稱之為反射電壓。
e的取值,由Vmin及Dmax決定,一般Dmax取0.4-0.45(為保證磁通復位,Dmax要小於0.5,實際應用要留裕量。

网友:
小狼大~
看無ㄋ~
你干麥解說一ㄌㄟˋ

网友:
看不太懂阿~~慘阿 要高手詳解~雖然修很多液晶了~但學科部分還是很肉腳^^

网友A:
這篇寫的  很難以言喻
棄之可惜
食之無味
雞肋文
-------------------------------

你別生氣   因為是轉貼的  所以我直接批評  原作
我是說寫的沒錯 (  不是[不錯] )  但是讀者對象不明確
棄之可惜==>    對初學的  看不懂還是看不懂
食之無味 ==>   對從業人員  這些書上都有寫 基礎重點摘要一下     他在講廢話
對初學的 / 對從業人員   似乎沒幫助  所以我說  雞肋文
=========================
寫的沒錯   但是為什麼沒解釋
1.  反激式電源因其結構簡單..... 輸出功率超過100瓦就沒有優勢,實現起來有難度。
2.  關於反激電源的占空比,原則上反激電源的最大占空比應該小於0.5,否則環路不容易補償,有可能不穩定,
3.  磁路需要開氣隙,.... ,<==全篇就氣隙  有稍微解釋
4.  常規反 激電源應該工作在連續模式,這樣開關管、線路的損耗都比較小,
5.  一般Dmax取0.4-0.45(為保證磁通復位,Dmax要小於0.5,實際應用要留裕量。
----------------------------------------------

會許我太苛求  若有人覺得  看完有收穫  請發表一下  有什麼收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寫的  很難以言喻
棄之可惜
食之無味

有收穫!
找大仔拜師學藝去!

网友:
一個高中生!!小弟感到國家有機會了!!
向我們這年紀還在他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寫的  很難以言喻
棄之可惜
食之無味

西門兄說的沒題..... 這篇太理論了, 初學子看了會不知所以言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