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IY CCFL面板燈管 替代品

楼主(2012-08-14):
原作Link  (徵詢原作者同意後   轉載照片)
http://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19987

非專業在修高壓板時 沒有備用CCFL燈管可供測試下暫代品

CFL  14w以下

拆故障省電燈泡 若燈管部分良好

T5 燈管   T5 4Watts

网友:
這樣也行?!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高手..佩服,真有一套

网友:
Duncan大英文一定很好,連老外的巧思都找得到,學習了,謝謝。

网友:
作者好棒!

看圖重點分享:
1.螺旋燈管的燈絲被"短路"後接到高壓點燈線。(所以若(T5)燈絲燒斷,可以這樣"試"----同圖上短路)
2.直管T5之鱷魚夾,各夾一端(每端之另一銅導體懸空不接),直接高壓放電點燈(即屬於無燈絲預熱方式),應該也會亮!?
3. 記得螢幕的燈管CCFL電流是"數mA" (個位數), T5燈管電流(百mA),依照燈管長度不同,有不同燈管電壓。
W=V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