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電視 DTL-732E300 無法過電 >"<

楼主(2012-08-14):
這台奇美液晶電視的故障情形是:無法過電
型號是

感覺很像是power故障所以先拆下來目測有無故障零件
power的型號為

正面圖

背面圖

目測正面的零件
沒看到爆容、燒掉的零件

目測背面左上角有黑黑怪怪的地方
但小弟不確定是不是這邊有問題

不知道要怎麼使用三用電錶測出故障的零件呢???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感謝^^"

-------------------------------------------------------------------------

感謝大家的建議
因為小弟在上班~剛鐵捲門故障叫我去修= ="

有閒下來的時間
小弟必定會去新手區爬文

麻煩之後回文的大大們~不要在提送修好嗎

网友A:
送修吧!不然小心連機器都燒壞!

网友B:
不知道要怎麼使用三用電錶測出故障的零件呢???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感謝^^"

請你到新手練習區 那裏有你需要的文章

給個(良心建議 先送修)因文章看完 需要些時日
  所以先送修  後再來學習

再花點時間  來這裡請教 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要怎麼使用三用電錶測出故障的零件呢???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感謝^^"

感謝您的建議^^
我找時間去看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不然小心連機器都燒壞!

為什麼一定要給專業的維修??

專業人員還不是從不懂如何維修開始學

反正都壞了~自己的動手修不行嗎?

不好意思~我個人比較喜歡自己動手~修不好也沒關係

家裡不缺電視~感謝您的建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為什麼一定要給專業的維修??

專業人員還不是從不懂如何維修開始學

想自己動手DIY很好!!  癖酷精神!!

但是要修,基本功夫總要先會了才行吧?????

測量工具都不會用,要先進們隔空抓藥,亂醫嗎?????

至少你也應該把測量的數據及圖PO上來,不然沒法幫到你的!!

基本的電源先測量,有無輸出電壓,電壓值是多少???

容易故障的零件要先拆下來做測量,測量方式站上有很多教學帖!!  先去找找!!

也莫怪上面的先進叫你送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一定要給專業的維修??

專業人員還不是從不懂如何維修開始學

文字述說 難免有其 簡化 遺落
難期完美 無須執著於 文字 語意辭意
那就回歸(正題)

開始維修吧
上電 量測 看缺少何組(電壓)
來 動手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一定要給專業的維修??

專業人員還不是從不懂如何維修開始學

加油~~縱使修不好也可以學到一些經驗和了解一些原理
加油~~~共勉之

网友D:
u23cs大加油
這一台除了會有電源問題
還有油畫的可能

因為我就是遇到油畫的現象
電源倒是還沒遇到

网友E:
基本工都不會,這樣也可以.送修吧不要生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工都不會,這樣也可以.送修吧不要生氣了.

請問那一位專業的維修的人員
那一個不是從不會到會?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您一樣~不會就送修

我不會~但我想學
就算是沒修好~或者是修壞
那也是我的問題~
前文就有說~我不缺電視~因為我家裡壞了就買新的
故障品是我要求留下來讓我學習用的
修壞真的無所謂

麻煩之後回文的大大們~不要在提送修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自己動手DIY很好!!  癖酷精神!!

但是要修,基本功夫總要先會了才行吧?????

感謝您的建議
因為小弟在上班~剛鐵捲門故障叫我去修= ="

有閒下來的時間
小弟必定會去新手區爬文

謝謝您

网友F:
建議您先看看~待機的LED有沒有亮
沒亮直接往一次側(高壓)部分檢修
紅框處檢查一下~應該也是壞了

网友:
基本功的資料,我有整理一些!!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5.html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4.html

另一位先進的整理資料!!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网友:
這張原版修復後應該稱不了多久,建議您買塊電源公板,位置可能要從新放;
線材要從新跳線,初學者要修復電源版可能會比較困難,所以先買來學會跳線。
知道5V、12V、24V後,再來修復原版會簡單許多。給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
因為小弟在上班~剛鐵捲門故障叫我去修= ="

建議多花些時間把基礎打好,前面大大的說法和建議沒錯。
DIY精神很好但也需要些專業基楚已及對這設備架構的了解或工具使用概念,最後再將故障可能情形及動作詳細描述清楚輔以全面、局部像片加上電壓測試數據... 這樣站上大大才能具體分析及討論問題所在和可能原因。

但一句無法過電就判斷電源故障!有些牽強。那這台電源上電狀況如何?也沒說明。
只看到相片就要回答關鍵所在? 好像在問明牌的樣子。相信沒幾位大大願意正面回應。

準備好電錶...等工具,進一步了解後再PO

网友:
你如果只是想學習維修&家裡不缺電視~那你何不去上外面的"維修課程"呢?

你從頭至尾~~多沒說明"你"到底具備有多少電子電路的知識與能力,就認為只要在這邊發問就得要有人指導你,這是何其難!!!

如果你完全多不懂~~~說真的~給你的建議就是去新手區學習,等你至少會用"電子測量儀器",知道什麼是交流電什麼是直流電後!!~~~再來談維修吧!

現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你想要學"硬體"維修,基本上非常難,因為這是門封閉的課程!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什麼維修是學不到的

Youtube 上面有許多維修影片,及電子儀器的操作及介紹,全多是一步一步慢慢介紹
你有"用心"去找去看嗎?

論壇上面的人~大家多是非親非故! 你認為你想要獲得多少東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您先看看~待機的LED有沒有亮
沒亮直接往一次側(高壓)部分檢修
紅框處檢查一下~應該也是壞了

用三用電錶測到這個零件 (應該是貼片電容~如有錯誤請指教) 有直流電進來

在往後測~包含大大您用紅色圈起來的點~都沒有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三用電錶測到這個零件 (應該是貼片電容~如有錯誤請指教) 有直流電進來

看一下圖

网友:
萬事起頭難.加油吧!

网友:
加油
成功修復算賺到一台
沒成功算賺到經驗

网友:
5VSB沒有,要先查高壓側!!

看看保險司有無燒斷??

高壓大電容有無155V左右電壓??

网友G:
各位先進,我也有這一塊板子,+5vs有電源,但是+12v,+24v多沒測量到電源!要請問!+12v.+24v電源是需要觸發+5VB的電源才能讓+12v.+24v跑出來嗎?還是插上110AV就會有+12V和+24V了呢?(一次測150V電源有正常!)先感謝先進前輩解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D:
u23cs大加油
這一台除了會有電源問題
還有油畫的可能

12有遇到一台"油畫"面
請問是怎樣修好??
目前小弟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有遇到一台"油畫"面
請問是怎樣修好??
目前小弟也有一台

kaijay大
需要一顆AS15任何一個版本
可以看一下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S15

第一次換上用熱風槍結果從油畫變成紅畫面(失敗原因:不熟熱風槍...有腳位沒接觸到)
第二次用熱風槍之後,再用烙鐵再次拖焊...並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成功)

目前一顆露天有80-100元
kaijay大您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位先進,我也有這一塊板子,+5vs有電源,但是+12v,+24v多沒測量到電源!要請問!+12v.+24v電源是需要觸 ...

有5VSB 電源燈亮,5VSB為侍機電源,無5VSB電壓,電源肯定掛了。5VSB 接 PS/ON 或5VSB 觸發 PS/on/off 有+12v,+24v 電源供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