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電視電源板FSP194-3F01

楼主(2012-08-14):
請問哪位大人知道圈圈中的電阻大小嗎

网友:
用美工刀或尖嘴鉗
拔除 就可以看見(阻值)喔

网友:
棕 黑 紅 金.
1k 5%

楼主:
該顆電阻已燒毀圖片顏色不清楚
無法確認請手上有該電源板的大人不吝告知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顆電阻已燒毀圖片顏色不清楚
無法確認請手上有該電源板的大人不吝告知
謝謝!! ...

樓上的大哥
已經(告知)您到底有沒有看
或是您又缺(甚麼)

楼主:
換上送電馬上燒掉............

楼主:
1.一開始電容爆了好幾顆------已換上(無5V)
2.爬文後換上TEA1532及Q7 ZD4後5V出來ㄌ
  可是無16V及24V
3.第二次送電(P4NK60ZFP)爆炸
4.向賣家購買全新EA1532,Q7,04N70BF(賣家說可代替P4NK60ZFP)
5.送電後1K電阻燒毀
6.1K電阻拆除後量測電壓1邊165V,1邊0V
請問問題出在哪裡?

网友:
我的FSP194-3F01電源板,此位置是R28=1.2K(棕紅紅金)
請確認您的位置是否相符再使用1.2K電阻.

网友:
建議測試電源板可以用防燒電路(交流輸入端串上一100W燈泡),觀察燈泡是否大亮/基本電壓是否有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一開始電容爆了好幾顆------已換上(無5V)
2.爬文後換上TEA1532及Q7 ZD4後5V出來ㄌ
  可是無16V及24V

爬文後換上TEA1532及Q7 ZD4後5V出來ㄌ  可是無16V及24V
可能沒有接上AD板開電源或是 16V 24V 這組 PWM也燒壞
第二次送電(P4NK60ZFP)爆炸
可能ZD3也燒壞沒有更換造成 Q4 - IC2 - R28(1K) 連環燒壞
+5VS 常故障零件 ---ZD3 Q4 IC7 C32 C33 Q7 ZD4 IC2 (需要全部檢查,不然通電後一樣會燒毀)
16V 24V 常故障零件--- C34 Q6 C8 IC3 以上工您參考~~~

楼主:
IC3->28051;C8->10u50V;Q6->2TZ(請問這個編號?);C34->33u35v
ZD4->15V1/2W;IC2->TEA1532;C33->33u35V;C32->47u25V;IC7->542J68
請問ZD3規格?
Q7;Q6;Q11編號?
04N70BF可代換P4NK60ZFP(Q4)?

网友:
引用 楼主:
IC3->28051;C8->10u50V;Q6->2TZ(請問這個編號?);C34->33u35v
ZD4->15V1/2W;IC2->TEA1532;C33->33u35V;C32-> ...

Q6->2TZ(請問這個編號?)你可能看到的是Q9---------Q6 Q7 是 2X  MMBT4403(NPN)
Q9  Q11  2T---------------------MMBT4401(PNP)
請問ZD3規格?-----------------15V  ZD可用
04N70BF可代換P4NK60ZFP(Q4)?-------可以

网友:
你量一下mosfet g d s端是否己經有短路了 , 我覺得電阻不大可能會燒掉....

楼主:
請問fsh617a-4可用哪壹顆替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