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hilti te22鑽頭拿不下來

楼主(2012-08-14):
用完後鑽頭拿不下來 紅色地方不能壓下
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解決嗎 謝謝

网友A:
噴一些W40看看,可能是生銹卡住了

网友B:
這是四溝接三爪轉接頭嗎?
WD-40若不行
可能無法避免使用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噴一些W40看看,可能是生銹卡住了

有用了 但是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四溝接三爪轉接頭嗎?
WD-40若不行
可能無法避免使用暴力了

不是轉接頭
是鑽好洞後
拆不下來因為壓不下去

网友C:
紅色部份向下壓(向電鑽方向),同時鑽頭左右動一動,這是正常的取下方式。

网友A:
再不行要用暴力了,找支口徑長度適當的鐵管加鎯頭,敲敲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色部份向下壓(向電鑽方向),同時鑽頭左右動一動,這是正常的取下方式。

沒錯 可是壓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要用暴力了,找支口徑長度適當的鐵管加鎯頭,敲敲看了。

會不會敲壞了

网友:
試著點些煞車油進去,過一夜後再來試試。

网友:
記得有一次自己也是完後花了半小時拆不下來加油加了半小時也沒用
後來公司的水電老師傅自己一個人在那里用鐵槌敲敲打打的
沒想太多去上個廁所回來,看他己在收工具收電鑽了
據他說是因為電鑽扭力過大所以己經卡太緊,
只能從反向作定點施力敲打才能鬆開
至於細節為個人經驗,自己也只能用想像的

网友:
我的Bosch也曾卡過拿去修理,看師傅二話不說直接把夾頭夾在桌上虎鉗,用短木棍+榔頭往機身夾頭處夯兩三下就來了(不用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