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00uf/10v電容代用

楼主(2012-08-14):
找不到同規格可以用330uf/6.3v代用嗎

已經裝上了

仍然無畫面,需要換回同規格嗎

网友:
容值、耐壓 可大不可小

网友:
可以說一下故障原因及這顆電容的位置嗎?

你應該可 PO 圖了,不妨 PO 張圖 。

网友:
用330uf/6.3v代用 100uf/10v,基本上是不好,不是不行。

如果 330uf/6.3v是好的電容,換上的話,應當是可以使用的。只是會比較不耐用。

看來故障點不是電容造成的。

若其他地方沒故障,換上好的電容當然能修好。其他地方還有故障,那只有換電容當然修不好。

(電容有時是壞掉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但不一定是真正的故障點。例如,電容是已經「有點」故障,但還能正常使用。在此「有點」故障且還能用電容尚能運作之下,發生了其他部分完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