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B171S無畫面

楼主(2012-08-14):
1.型號:ASUS VB171S

2.

3.原因:打開電源有畫面一下子就沒畫面,是哪裡有問題的!!

网友:
有先測試過燈管正常嗎?可先測試燈管有無故障?下圖紅框處量一下阻值

网友:
供參考^^
如果這機器我是維修的人
1:在通電狀態下接上主機 看螢幕的燈號是藍燈或是橘燈恆亮
2:如果是藍燈恆亮,雖然背光不亮 ,用強光照面板應該可看到影像
3:那可確定AD是好的 有訊號輸出(把故障點縮小到 P+I版上 高壓點燈區域)
4:拆機 單獨拿出P+I版  正反面目測有無燒毀元件
5:  P+I版 通電下 測量各電壓 往AD的電壓
6:對可疑元件拆解進行測量 跑線路
PS:修電子零組件 像解數學題目 套公式有時後有用 有時後會解不出來^^
  站上 PRO級的高手雲集(我不算 我算學徒) ,大大應該先提供您測量結果
站上的朋友才好提供您維修方向^^ ...加油 你我共勉之

楼主:
發現燈管故障了!!

网友A:
1.背光有亮嗎?
2.lvds訊號有輸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背光有亮嗎?
2.lvds訊號有輸出嗎

已經確認是背光的燈管故障了???

P+I版上有一塊溫度過高的地方,那附近的元件要查一下??

不然很快會再度故障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