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西屋 WT-L3226S 無法開機 紅燈無法跳綠燈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4):
西屋 WT-L3226S 無法開機 紅燈無法跳綠燈

這台真的很悶...原本入手的情況是QDI面板斷線 補好之後看了一個多星期沒事
收下來放著一個星期左右,這台我打算送給我阿公結果要下南部的前一天晚上
開機卻開不了機了...拆機檢測 發現是主機板故障...這下慘了0.0

心想這板子我應該沒辦法馬上修好...於是上網買板子...發現幾乎都沒有附近的都要郵寄
情急之下 熱風槍大法...亂敲一通 結果還是沒有好0.0

打電話問了 板上的大大隔空抓藥 沒圖沒真相 想幫我也幫不了><" 況且故障狀況百百種

隨著時間過去 已經錯過了時間...喝著啤酒解解悶上星期還跟阿公說我送你一台結果食言了><"

睡一晚 隔天我就跟他拼命了....

過程中我也不知道倒底修不修的好所以照片沒有一路拍到尾...

先排除電源板故障 我單獨拿AD板接電源供應器作測試...

一樣不開機 開機的訊號直接送到MCU PS_ON的訊號也是直接MCU

感覺問題就出在MCU身上 他周邊的元件能查的能量的都檢查過了就是沒問題...

全板補焊含SMD件....還是沒好 接著IC一顆一顆的去查定義 工作條件...

結果都OK 整張板子是可以工作的...但為何不能動 那就是有IC故障...

看到很熟悉的IC 就是24C16...小液晶不能開機有些機種就是他在作怪...

接著我就把它拔起來 綠燈亮了0.0 YOOOOO!

"開G惹!"  資料錯誤導致當機.... 接著把24C16 放上燒錄器 先備份下來接著 洗空

在放回AD板0.0 綠燈 YA PS_ON 5V 出現 恩恩! 會動了.

裝上機器之後 畫面變黑白的

選單>設定>RESET 畫面又回復正常了0.0

一不作二不休 POWER板拿起來 全電容更換 全板補焊 ...

裝機完成.... 這時慘案發生了...畫面有淺淺的橫線條...

想說應該是屏線 在裝的時候拉到吧! 拆下來清理 結果還是一樣...

這時候就回想起文頭 熱風槍大法亂敲一通的後果0.0 記憶體IC 被我敲歪了!

又把機器拆了一次 在敲...越敲越糟糕...從細紋路變成全螢幕 在變成 龍捲風..

菸....打電話給好奇大...口已幫我植球嗎@@a...好奇就說記憶體很好植用熱風槍就OK了!

我想說這片AD讓我受盡委屈...拼了...馬上跑到附近的材料行買了180片的直接加熱鋼網

Hy5du283228 是DDR 的記憶體 144pin 用 0.45mm的錫球

馬上開始玩了0.0
開始植株
馬上失敗XD 不過馬上就知道哪邊出錯了 加熱不夠平均

花哈哈 成功嚕 @@~ 熱風槍多繞幾圈
除錫
下150 上 370 開始回焊

0.0 LUCKY 一次成功

這故事告訴我們0.0 熱風槍大法別亂放 除非你有把板子弄殘的覺悟

特別感謝 好奇 海洋 gkjnn lcd85311230 各位大大 被我打電話吵><"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弟也還有2台鄰居不要的故障液晶電視在倉庫裡,
超過一年沒去理它了,持續逃避中.

网友:
恭喜阿公有電視看了!!

网友:
恭喜小林 您阿公有電視看了!!

网友A:
下150 上 370 開始回焊!!版大您有兩隻熱風槍??還是下面是烤爐或其他?
另外回焊時間多久?
謝謝您

网友:
阿公如果有來逛痞酷,應該會粉感動~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心得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150 上 370 開始回焊!!版大您有兩隻熱風槍??還是下面是烤爐或其他?
另外回焊時間多久?
謝謝您 ...

預熱台 + 熱風槍

回焊總時間 約2分鐘 過程中我會憑感覺調整熱風槍的高度

370度 定點吹的話可能會爆板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

网友B:
大哥的牛勁!!

好樣的!!

只是對於24C16N這部分,應該是換掉就可以了,不需要重燒錄資料

它會自動複寫MCU的資料回去吧???????

网友C:
恭喜完修!
所以!原來只是24C16故障?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的牛勁!!

好樣的!!

不會自動喔0.0 這顆的內容是存 "目錄" 資料的地方

不用花一顆新的 拔起來洗空>查空 OK 這顆IC就是好的0.0

裝上之後 假設 地址 38H 的標準值是 3D 現在IC被我們洗空了 會變 FF

經由選單RESET 地址38H 的值又回到 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所以!原來只是24C16故障?是吧?

沒錯0.0 那顆RAM是被我多弄壞的!

僅僅是24C16 程序錯誤! IC 沒問題...

网友(2012-09-14):
你阿供有你這孫子!!肯定超感動!!讓他看看這篇文章...可能會超感動

网友:
tony6605大:請問24C16N如何燒錄資料 感謝

网友:
T大,可以借看燒錄器長的啥樣子?

网友D:
T大,所以遇到24c資料流失,只要燒錄、洗空、查空?又換一棵新的空白的,結果會一樣嗎?須要將資料再燒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T大,所以遇到24c資料流失,只要燒錄、洗空、查空?又換一棵新的空白的,結果會一樣嗎?須要將資料再燒回嗎 ...

我用的燒錄器是思泰科的G540 很便宜的機種0.0

24C16是一顆ROM 裡面可以存資料 比方你上一次關機是第幾台
音量開多大聲 都是存在裡面的.

為什麼要換一顆新的24C16 因為裡面是空的!

那我把24C16 拆下來放上燒錄器  "洗空" 顧名思義把裡面的資料都洗掉 也可以把他想像成格式化
正確來說是把資料通通 寫入 FF

那"查空" 也是顧名思義 檢查是不是空了! 因為我們上一動 把資料通通寫入為FF 所以可以驗證資料
把資掉讀進來判斷是否通通為FF 如果是的話就是"查空"成功.

那我手上這顆24C16又變得跟新的一樣了0.0 所以我沒換24C16

我文中有提到此顆24C16內部有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只有選單的設定值,我們裝上空白的也就是全數值FF
他也有儲存顏色所以我開機起來畫面是黑白的.  選單>RESET  又正常了!

這代表此顆MCU 對 24C16的關係 僅僅是 記事本而已 無內含程式所以可以不用重新燒錄資料.
可以載入預設值讓MCU對24C16重新格式化.

但不見得每台機種都適用此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燒錄器是思泰科的G540 很便宜的機種0.0

24C16是一顆ROM 裡面可以存資料 比方你上一次關機是第幾台 ...

tony6605大:更瞭解24C16謝謝

网友:
思泰科的G540燒錄器,好像是要經過轉板才能燒的吧,一般燒入器好像燒一些bios或smd的ROM都要特別經過轉卡的樣子,燒入器也很重要似乎有些不認識的晶片就沒辦法燒,這台看大陸那寫的似乎是通用型。

网友:
有次我店面電視因為裝冷氣壞掉
結果我也是手賤,熱風槍吹主機板BGA植球的IC
後來發現主要問題只是T-COM上的保險絲斷
害我又要買一塊主板

另外我之前吹過記憶體顆粒,好像吹一下就爆了

anyway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