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8JR螢幕出現條紋問題

楼主(2012-08-14):
如題ASUS A8JR螢幕出現條紋,外接螢幕時顯示正常,
懷疑是螢幕排線(型號:08G28AJ8001N)問題?
目前Y拍找不到排線可買來更換!正在尋找中?

网友:
顯卡機會比較大!!因該是顯卡壞

网友:
我這台之前也是有線條出現~~j外接螢幕正常...判定為面板故障...換掉就好了...請參考..

网友:
怎樣的條紋?
有可能是顯卡或排線甚至面板
沒照片無法判斷
若是LG或友達14.1有可能是面板問題
有遇過排線接面板那端髒掉也會有顯示不正常
當然ATI的顯卡也是會壞

网友:
上面先進可能沒注意到,

樓主已說外接螢幕是正常的畫面,

所以應該是屏有故障或是主機板到屏的排線問題???

建議樓主先檢查排線的各相連接點有無斷線再查修屏!!

NB的屏我沒細拆過,所以無法提供更多資訊了??

我只換過整張屏及燈管,其他的就請樓主加油了.............

网友A:
請教水大!!

若是顯卡故障,同樣顯卡送交的訊號,外接顯示會正常,NB的LCD會有故障現象????

為何???

网友:
排線應該沒問題 除非你動一動畫面會變好 顯卡或面板其中之一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水大!!

若是顯卡故障,同樣顯卡送交的訊號,外接顯示會正常,NB的LCD會有故障現象????

看一下顯示晶片GPU的電路圖
內顯走的線路是LVDS~而外接顯示是走VGA的!!

所以有的情況會內顯無畫面或破圖~但外接正常~詳細一點就要請好奇來說明囉!!

网友:
恩!!   由圖上來看是這樣............   謝謝指導!!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可以確定是排線問題,因為動一下排線,有時畫面會正常。
另外,請問08G28AJ8001N與08G28AJ8001M有通用嗎?目前有找到型號08G28AJ8001M。

排線型號

排線型號

顯示畫面

顯示畫面

外接畫面

外接畫面

网友:
找A8就會通用,這系列賣的很好,
網路上很多拆機的

网友:
我有可跟我連絡
wj.z5766@yahoo.com.tw

网友:
顯卡故障一票,,太熱了

楼主:
目前換過排線一樣情況,看來顯卡和面板機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水大!!

若是顯卡故障,同樣顯卡送交的訊號,外接顯示會正常,NB的LCD會有故障現象????

2者輸出點不同@@

网友:
華碩這台的通病.
如果是顯卡機9成5是顯卡掛點了.
剩下的半成是面板.
排線壞的機率不到半成說.除非是設計問題.

网友:
請問若是筆電顯卡故障,想要自行更換BGA式的顯卡晶片,需準備哪些工具?哪裡可以買的到?便宜嗎?因為有爬文,感覺好像要買個烤箱及熱風槍烤才能解焊?

网友:
更換BGA式的顯卡晶片,烤箱及熱風槍,BGA機,買一買的錢已經可以買好幾台新NB了...

网友:
所以重點是.....交給專業的來處理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