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LM-37V22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4):
論壇新手,但一直潛水不發文感覺是不道德的。所以硬著頭皮,也來野人獻曝一番,試著POST個維修案例。因為初次發文,拍照上傳都是問題,所以挑了一個軟的發。即便如此,也還多所不全,疏失的地方還請痞友海涵,也請先進不吝指教。
客戶送來一部37吋聲寶液晶電池。型號LM-37V22。客戶表示上次還正常觀看,今天要開就連電源都沒有了!

聲寶37吋LM-37V22

聲寶37吋LM-37V22

二話不說,先開始分解,既然是不過電,就從交流電源接頭開始量,120V電壓正常有進來!

拆開背板

拆開背板

往下再查5A保險,哈!果然斷路!電源板是全漢的,看這型號,好像和西屋40吋的一樣說..

FSP電源板保險斷路

FSP電源板保險斷路

卸下保險,單獨測量,果然已燒毀!

5A保險斷路

5A保險斷路

再往下查,8A的橋式整流已被擊穿呈開路

橋式整流擊穿

橋式整流擊穿

它就是兇手,卸下測量果然開路擊穿,重抺散熱膏後換上新的,看起來果然帥多了!

焊上新的橋式整流,這個焊點較大,要注意錫量要適當,如果不足或過多,容易造成日後發熱後虛焊

再繼續往後查一些可疑的故障點,好家在都無異常,果然是軟的,順道把一些不新鮮的電容給它換好!

打完收工,組裝上機測試已正常,但燒機燒了一個小時,客戶已趕過來要搬回去看韓劇..哇哩!來不及拍完工圖了!只好口頭交待,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你喔!!

网友A:
感謝分享,什麼都會有第一次,期待你的 N 次傑作。

給你加分了。另外有個問題請教一下,如附圖(借一下你的圖 ^_^),我目前用的電表是 UT61E,雖然有 “聲響” 的功能,但對我不實用(個人聽障),如箭頭所指的燈號它的功能是用來提示的嗎?這個電表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可否提供相關的資料?

THKS ..

网友A:
那台電表資料,我找到了,在 YouTube 上有個簡單的展示,也解決了我的疑惑 ^_^

我把視訊 PO 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175&highlight=

网友B:
個人覺得越大台越難修,一下子就能查到故障點,一定是高手,
希望大大多多發帖,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台電表資料,我找到了,在 YouTube 上有個簡單的展示,也解決了我的疑惑 ^_^

我把視訊 PO 到:

cremaker大,這台電錶,站內的eson0724大大有發一篇測試文,
介紹的蠻詳細.....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emaker大,這台電錶,站內的eson0724大大有發一篇測試文,
介紹的蠻詳細.....
http://bbs.pigoo.com/th ...

阿碰大,感謝哦,我去看了一下。

那個時間,我還沒有 “回來”,所以就給它看不到了。

THK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阿碰大,感謝哦,我去看了一下。

那個時間,我還沒有 “回來”,所以就給它看不到了。

cremaker您回來了!!當初小弟受您照顧....

蜂鳴器的聲音不是很好,有點雜音,但是還聽得清楚,
優點是測量BB檔時,這個電表還帶有指示燈...............這應該是C大要的!

拍賣網址~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17666619

网友:
果然是軟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阿碰大,感謝哦,我去看了一下。

那個時間,我還沒有 “回來”,所以就給它看不到了。

不知道cremaker大有沒興趣把UT61E的2極體檔也改一下這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cremaker大有沒興趣把UT61E的2極體檔也改一下這個功能???

其實我真的有在想吔!電路圖我也有,這兩天研究看看!
以前有人把它改成有背光的,那個才是工程浩大 ^_^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remaker您回來了!!當初小弟受您照顧....

蜂鳴器的聲音不是很好,有點雜音,但是還聽得清楚,

kaijay 大,回來有一陣子了 ^_^

你滿上進的啊,大家一起努力吧!

那個資料,我會去看一下,謝謝。

不過我手上電表滿多的,可能會採用修改的方式哦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ijay 大,回來有一陣子了 ^_^

你滿上進的啊,大家一起努力吧!

如果不考慮電流,應該可以在"蜂鳴器"並聯"二極體+電阻+LED"
但不知道蜂鳴器是電壓?

网友:
果然利害喔!細心的維修追根究底是維修人員必要的精神,恭喜你了!

网友:
是有些軟,不過也要有相當的電學基礎才修得好 ,給你"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什麼都會有第一次,期待你的 N 次傑作。

給你加分了。另外有個問題請教一下,如附圖(借一下你 ...

老強大大,是的,它的燈號是提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越大台越難修,一下子就能查到故障點,一定是高手,
希望大大多多發帖,感謝分享~

謝謝誇獎,不過不好意思我都覺得自己是布攏搞的,胡搞瞎搞,搞不出來就找資料,找資料如果看不懂時就又拿實物驗證自己的猜測!就這樣布攏搞的,加上又不是電子科班出身的,懂得的實在不如板上各位大大,以後還要各位大大多多指教哩!

网友:
前輩請教一下!!
家裡有同機型電視一台.....
但開機後螢幕產生紅 , 黑直條紋線~~
如要維修 , 方向大概是往哪方向更換??

网友:
感謝a大分享解說很基礎詳細很適合新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