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當水線和火線接反時...有接地的設備迴路會怎麼跑?

楼主(2012-08-14):
請問...
當中性線和設備的接地線接在一起的時候...
此時要是電源插頭水火線配反的話
火線電源來到水線和接地這端時
請問電流會直接從沒什麼阻礙的接地端迴路流出呢?
還是會選擇從負載重重的水線端進入迴路呢?
為什麼呢? 0.0?

又如果是從接地端跑出的話
那這段電位差的能量會怎麼消失發洩不見呢?

网友:
舊式插頭&插座(兩孔式)只有水線&火線(110v)
因為沒有接地線,所以設備本體會有一條接地線

現行插座&插頭(三孔式)包含接地.火線.水線(110v)
三孔式插頭的設備,該接地線會跟設備外殼連接

依你的說法,說直接一點,根本就是(假會)
兩線式插頭的設備,地線是要另外拉線接地,不是跟插座的水線接在一起
就如你說的,插座端的火線水線接反了會怎樣
是不會怎樣,設備依然會動作
如果人不會碰觸到設備外殼就沒事,不然就是聽芭比唱歌囉..............觸電的那種感覺,有一點點危險

网友A:
雄爸爸)))~~
我家配電箱中的水線排和接地排有用線連接~~
這樣接法正確嗎?
這種接法接到3孔的插座時~不就等與拉2條水線(或地線)嗎?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我們這裡的水電工?
他竟然回答我在插座的地方直接把地線孔直接夸接到水線孔就好?
不用再多拉一條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雄爸爸)))~~
我家配電箱中的水線排和接地排有用線連接~~
這樣接法正確嗎?

很多人家中的水線都是跟地線混在一起的

舊式的插座只有配兩條線
如果你一定要配成三孔式插座
又不想重新拉線
也可以像水電師傅說的"把地線跟水線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家中的水線都是跟地線混在一起的

舊式的插座只有配兩條線

請問雄爸
單相三線電表箱中... 如中性線和地線相連接
是為什麼用的呢?
中性線在台電變壓器就有接地了
為什麼還要在電箱中再接電箱地線呢?
電箱內再接地線有什麼作用呢?
中性線和地線相互連接是正確作法嗎?不相連接可以嗎?
地線不接會有危險嗎?

网友B:
單相三線沒有N相
再重複一次,請不要把N相跟接地混為一談
不然當你遇到三相四線電力時,你會搞混

中性線=電力的地線
地線=設備地線
這兩條線要不要接在一起沒太大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相三線沒有N相
再重複一次,請不要把N相跟接地混為一談
不然當你遇到三相四線電力時,你會搞混

那為了防止單三電源系統的中性線開路
所以要將設備接地與中性線相連接是這樣嗎?

楼主:
又請問雄爸
當單三電源中
p相+110v 和 S相-110v都有負載再使用時
為何兩邊中性線都相連的狀況下
電流不會直接從+110 跑往 -110端呢?
而是都從0v的中性線偳餳成迴路??
又為什麼不從同樣相連接一樣0v的地線端形成迴路出去呢n_040|

网友:
站內有教學解說文
發帖人是wish
請先爬文後再來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