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ExCEL DT9205A 開箱照及簡單測試

楼主(2012-08-15):
這台電表吸引我的地方是具有 LED 警示的功能,國內也有在賣,價格很給它便宜。 注意到影片快接近最後時,轉到二極檔,短路測試棒時,那個 LED 會亮 。

网友A:
我就是用這台 !!

整體上還不錯啦, 至少螢幕大 !!!

不過那個自動關機功能有點兩光  !!

在測量中也會自動關機

補充 : 2012/08/15

還有那個電源開關 , 用沒幾次就壞了 !!

上網買一個 6 元 運費 35 元 !!

還要自己動手換 !!

真是不划算 !!!

网友:
我有買一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8-1-1.html

這台是便宜,可是組裝的品質真的太差了????

网友:
嗯!真的是做工蠻粗糙的,電源按鈕也的確容易接觸不良,有時要多按幾下才有反應。不過,會選用它就因為它還算可用,價錢又便宜(因為環境太亂,常常要的時候找不到,所以都準備好幾台),體積大比較容易找到,螢幕大適合我老花眼,價錢便宜,暫時找不到時不會心疼!哈!

网友B:
大陸產品大多學FLUKE,
但是她可以量BETA值倒是不錯,
因為我大多只有類比電表才能量BETA

那個短路亮燈我覺得有點雞肋,
要找線路時大多聽聲音,或你要看電表的話就直接看數值還比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這台 !!

整體上還不錯啦, 至少螢幕大 !!!

還有那個電源開關 , 用沒幾次就壞了 !!

上網買一個 6 元 運費 35 元 !!

可以請教 哪裡買的開關,我的也早就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還有那個電源開關 , 用沒幾次就壞了 !!

上網買一個 6 元 運費 35 元 !!

沒屋頂的拍賣網站 !!!

按鍵開關 6P LATCH SWITCH 7x7x7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屋頂的拍賣網站 !!!

按鍵開關 6P LATCH SWITCH 7x7x7mm

多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產品大多學FLUKE,
但是她可以量BETA值倒是不錯,
因為我大多只有類比電表才能量BETA

那個指示燈對聽力不佳的人很方便的,用眼睛餘光就可看是否有短路了 ^_^
對聽力不好的我來說,聲音警示才是多餘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