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945gcmx-s2自動斷電

楼主(2012-08-15):
技嘉 945gcmx-s2自動斷電   朝哪ㄍ方向查 比較快  謝謝

网友:
朝主機板維修快修中心前進最快!

网友:
共同版規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只有標題一點點線索...這個可能連MB快修的師傅也幫不上忙吧!

要不要先去收尋網上各位高手的案例...

网友:
U86 EC167 EC121 更換~應該會好

网友:
所謂的自動斷電是哪一種狀況??

是POWER供電後自動斷電,還是主機板供電後自動斷電

先釐清這個,才能知道你的問題是出在哪個裝置,是POWER故障還是主機板故障??

若是主機板的故障,還要區分導致啟動後斷電的部分,

是CPU的供電短路造成或是主機板供電短路造成,或是有其他故障造成啟動後斷電

總之,會造成啟動後斷電,一般多是有短路造成供電保護電路啟動

至於是哪個部分短路,就要你提供測量數據才有辦法判斷了!!

這就是上面先進要求的原因???    若是以上所述這部分你還沒法搞清楚作判斷,

那就如A471大所說的了....................

网友:
請在說明清楚機板狀況..以便各路大大們給你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