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有聯想L-IQ35的前置面板連接的接法?

楼主(2012-08-1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01678860

碰到一片沒見過的板子.前置開關.USB.音效的座都不太一樣.請問哪位大大有詳細的說明書嗎?

网友A:
ckevin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evin大參考

突然想起這種前置面板的接法好像在一些老舊版上好像有碰過.只是太久沒遇到所以忘光啦n_047|

网友:
我目前在用的電腦,ASUS P4 2.4G也是前面板有USB的,有次想接看看,結果不能用,拆開一查,竟然線接錯,因為是二手電腦,倒底是原廠有問題,或者是上一手有問題也不知道,改一改接線就可以用了.

网友:
那個USB 空PIN 真是太邪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