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10V for LED

楼主(2012-08-15):
最近看到論壇上非本科的一位大大在製作110V LED"卡到陰",一直會閃,所以就po電路上來了。
這張電路從2010.7.24做出來裝在陽台照明如今已經用兩年,仍然在使用,且光衰不多,當時測試的電流為20mA,晚點測試最近到電料行買的零件做出來電流多大。

楼主:
LED從1顆~30顆都沒問題,顆數少要加上電阻,顆數多可以免加電阻,但是電容要換耐壓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從1顆~30顆都沒問題,顆數少要加上電阻,顆數多可以免加電阻,但是電容要換耐壓高的 ...

卡到陰的一直閃,已解決,出在於麥拉電容用的是舊的,好死不死好像是壽命到了......

現在我的第1號已經投入使用十幾小時
不過2號......一樣的方法,一樣的零件,做一樣的20顆LED,卻有電源板冒煙
也算是卡到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到陰的一直閃,已解決,出在於麥拉電容用的是舊的,好死不死好像是壽命到了......

現在我的第1號已經 ...

我強烈建議你去買焊錫,不常用可買錫筆,裡面也是焊錫,包裝小,一卷15左右。
如果比較常用去買大卷的新原或者固品焊錫

楼主:
這個電路沒特別作什麼保護,也是穩穩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電路沒特別作什麼保護,也是穩穩的工作

我不是沒錫而是錫塊很多,先加減用...
我更沒保護電路,跟大大您的電路差別就是沒有任何電阻,麥拉是0.56UF
濾波電容250V15UF LED是20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沒錫而是錫塊很多,先加減用...
我更沒保護電路,跟大大您的電路差別就是沒有任何電阻,麥拉是0.56 ...

20顆可以不加了,加電阻主要是在顆數少,在打開時會有高壓把LED打穿,利用電阻分一點電壓,後面的濾波電容吸收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沒錫而是錫塊很多,先加減用...
我更沒保護電路,跟大大您的電路差別就是沒有任何電阻,麥拉是0.56 ...

測試輸入電流 16mA,輸出約15mA:

麵包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輸入電流 16mA,輸出約15mA:

大大您的電表冊的圖是並聯在110v插座嗎?((小弟疑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的電表冊的圖是並聯在110v插座嗎?((小弟疑惑))

forest162大大使用的插座是改良過的
千萬別用在自家的插座上
不然就跟我一樣
一開電.........電表的保險絲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的電表冊的圖是並聯在110v插座嗎?((小弟疑惑))

當然不是囉~那個開關盒是我自己設計的,兩孔插座是串聯在三孔插座,上,用來測電流或者串燈泡用的,還可以自己做一個鉤表用的一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est162大大使用的插座是改良過的
千萬別用在自家的插座上
不然就跟我一樣

那樣很可怕..我曾經爆過兩次交流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不是囉~那個開關盒是我自己設計的,兩孔插座是串聯在三孔插座,上,用來測電流或者串燈泡用的,還可 ...

歐,這樣好像比較安全,目前我想不到有什麼簡便又安全的測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這樣好像比較安全,目前我想不到有什麼簡便又安全的測試方法

可以做簡單的,買三孔的面板,放一個兩孔插座+一個單切開關+三孔插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做簡單的,買三孔的面板,放一個兩孔插座+一個單切開關+三孔插座。

大大我用A-John大大說的100歐姆電阻串聯LED再用電表與電阻並聯測量後再帶入公式算出正確結果

得出0.56UF麥拉20顆LED燈下LED每顆穩穩3V電流約16MA~18MA

小弟弟1顆成功的已經正是使用快40小時了,第2顆也經過半小時測試OK((將投入使用

第3顆目前測試中

不過小弟有疑惑了,因為這三顆有些零件是不一樣,以第1科來說在濾波電解電容是200V15UF,第2顆由於省電燈泡拆下200V15UF幾乎是壞的,才會有麥拉還會造成爆炸之結果,於是第2顆採用較新的電視取下250V33UF((很大顆))

由於第3顆找不到適合的電容,但不知是否可以用160V220UF比前兩顆大上數十倍,還有1顆是250V330UF頭頂沒有防爆的十字文只有全黑的塑膠,由於差太多不敢輕舉使用,剩下1顆是250V1UF感覺太小,怕無法濾波,因為看到3.3UF的波形不是很直流,那1UF就更慘了吧?

於是第3顆,就看著您的電路是9顆LED使用50V10UF,想說是考慮到9顆LED27V低於電容50V可用,因此我將之前LED22顆的板子重新做出第3顆LED,這第3顆LED就是會冒明顯的煙((是電解電容冒煙~"~))

所以小弟就拿出50V22UF兩顆來串聯與LED並聯,聽說電容串聯可以分壓,也就是變成100V11UF。不知這樣有無問題?
還有疑惑就是有較多數人說要並聯分壓電阻,有極小部分的人說分壓電阻與一般使用的電阻是不一樣的電阻
還有說只是分壓並沒有要均壓可以不加電阻<<<這電阻是不是指分壓電阻我也不知

不過測試5分鐘通過,無冒煙等其他症狀,在7分鐘時有顆LED會閃,情形應該與之前類似,換顆LED燈泡待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我用A-John大大說的100歐姆電阻串聯LED再用電表與電阻並聯測量後再帶入公式算出正確結果

得出0.56UF ...

電容耐壓只要大於串聯LED兩端電壓即可,我都用10uF而已...
拆機最好別用,因為外表看似好的,事實上怎麼樣你不知道,用電錶量也不一定準確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我用A-John大大說的100歐姆電阻串聯LED再用電表與電阻並聯測量後再帶入公式算出正確結果

得出0.56UF ...

我找到的資料是:
2個一樣規格的電容串接,其總耐電壓是2個電容電壓相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耐壓只要大於串聯LED兩端電壓即可,我都用10uF而已...
拆機最好別用,因為外表看似好的,事實上怎麼 ...

有些可能好的~~就像主機板電容不太可能全部都爆掉,頂多幾個,沒爆的也是可以繼續用

不過已經有麥拉舊的不行 兩次省電燈泡200v15uf電解電容不行
所以現在測試,如果有問題都會針對該組舊電路替換

160v220uf跟250v330uf不知能不能用,因為也有人說太大不好,但也有人說越大,濾出來的破更是像直流......

50v、35v、25v規格到是多,在想用大的好像很浪費,大電容好像都很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的資料是:
2個一樣規格的電容串接,其總耐電壓是2個電容電壓相加.

恩,不過我找到2個一樣的電容串接,其壓為電容規格上的耐壓兩倍((兩個相加))、其電容量(uf)是單一顆的二分之一。

不過有人說要均壓~~~ 到底要不要均壓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led 22顆要在66v上,我拿兩顆50v22uf串聯,照鄉民大大所述結果應為100v11uf,不知無均壓也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不是囉~那個開關盒是我自己設計的,兩孔插座是串聯在三孔插座,上,用來測電流或者串燈泡用的,還可 ...

創意無限,佩服佩服。

网友C:
此電路實驗無法點亮28LED 電容好像不太夠
可否告知如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電路實驗無法點亮28LED 電容好像不太夠
可否告知如才正確

呃.......我是沒有實際測試到28顆,是"理論上"可以,你測量一下空載輸出電壓就知道囉!
記得當時測試是98V,假如一顆LED吃3.3V,98/3.3=29.69,所以可以推29顆,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說28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