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 -4251 半小時候當機 拔掉電源重開又好

楼主(2012-08-15):
各位大大  小弟的 KLT-4251  開機約半小時後 會全無!!!總電源開關關掉約5秒在重開機 又可以看半小時
請問大概什麼問題~~~電源有換過的   換完後看了一個禮拜沒問題
現在陸續又出現問題

网友:
電源燈也無嗎?
如送修品請他在查查!
如不是就需測試數據!

网友:
過熱問題有沒有注意一下!!

我修過2台這個牌子的,都是溫度過高,加個風扇就搞定了??

楼主:
我個人也覺得是電源過熱!!!~~~明天拆開加裝個幾科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個人也覺得是電源過熱!!!~~~明天拆開加裝個幾科風扇

最好找到治根方式.只治本不長久.

网友:
eson0724 大大:
可否告知風扇大小使用幾吋,電壓是12v風扇是嗎?謝謝!

网友:
開機測試用手摸晶片那顆熱先加裝 散熱片及風扇效果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