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求助】種子HP-400G12S無PGO之二極體求助

楼主(2012-08-15):
小弟又來求助各位大大了!
這個種子power,12v,5v,3v都正常,就是不開機,量了PGO卻沒電,不幸被我這小嫩咖查到了,燒壞了二極體4148,換上後還是沒PGO,又查又有一個4148也燒了,再換上..還是沒PGO,又查了一下又另一個二極體也燒了

這個二極體都沒編號,為SMD零件,小弟找了之前拆板的二極體上面印字W7代替後已有 PGO +5v,

請問各位大大可以這樣代用嗎,還有很不幸小弟偷懶沒開熱風槍,直接拔焊已把焊點拔起來了
如要以DIP包裝的二極體直接跳到另一個焊點請問該用那個二極體比較妥當,謝謝各位大大

如圖:

网友A:
我會用4001或4004來代,用飛線方式加熱縮館絕緣!!

僅供參考!!

网友B:
SMD chip diode 我只有看過1N4148 變形 叫 TS4148
後來有CD4148系列
http://www.mayloon.com.hk/index. ... ew=section&id=5
但也有Zener 搞這種包裝 只能靠後面編號辨識

W7  應該是Zener
http://www.icshop.com.tw/index.php/cPath/417_820_8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用4001或4004來代,用飛線方式加熱縮館絕緣!!

僅供參考!!

eson0724大謝謝您~~
我也是想用4002來代,但怕那會不會是特殊規格的二極體呢,400x二極體我應該有,明天來去試試

感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D chip diode 我只有看過1N4148 變形 叫 TS4148
後來有CD4148系列
http://www.mayloon.com.hk/index.ph ...

duncan大後面有邊號??
我明天拿放鏡看看,謝謝您提供資料給我,感恩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謝謝您~~
我也是想用4002來代,但怕那會不會是特殊規格的二極體呢,400x二極體我應該有,明天 ...

圖上大一點的那顆,你可能要查一下DATASHEET看一下耐壓及耐流??

有可能要用到4005或4007!!

左邊那顆一條線的,4001確定可以代!!

楼主:
eson0724大圖上大棵那個是我用w7代替跟旁邊小的一樣,剛剛翻了百寶箱,翻不到400x的二極體,找時間來去買,還有一問ps224開機後個點電壓應該是多少呢?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我把該二極體以1n4148代替後,上電量ps224的各點電壓,是否正常呢?

网友C:
1n4148不是很普通的料嗎?
直接換掉就好了...
你住那裡...如果不遠來找我我送你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148不是很普通的料嗎?
直接換掉就好了...
你住那裡...如果不遠來找我我送你一包... ...

daq大大,很感謝您~
我是背面那二極體斷路,不知道其型號,來助大大們,現在想起來,我應該把線路畫出來,大大們才好幫我判別該零件,目前有上電測都正常,找時間來上機試試,也謝謝您這麼熱心要送我二極體,改天有機會缺零件在跟您詢問。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