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型 GPS 時鐘

楼主(2012-08-15):
感謝 LEGION大提供的 ASM GPS程式,感謝 晴兒提供的 GPS 程式(太難了!) 感謝網友介紹的 大陸 GPS 相關資料,以及 大家對 RS485  7805的寶貴意見!  這GPS時鐘不是結束,它只是個開始!! 因為它是學習 C & 8951的過程!!
GPS 時鐘其實是我一直想要一隻電波表的"替代"!! 電波鐘因為要接收 日本的電波所以無法時時校正,GPS時鐘的好處是只要放在戶外或是窗邊可以接收到 衛星信號就可以了,最新的 GPS接收器號稱"室內靠窗2米內"就可以收到!! 這GPS時鐘缺點是需要收到衛星訊號,所以若要放在室內會比較麻煩,優點是全機不需要開關來調整時間,所以我決定把它做的 "大大的"最好很遠就可以看清楚,於是把以前的"小綠人時鐘"拿來改裝! 還有要注意的事情,因為使用RS232 作為通信協定,所以石英震盪最好用配合 BAUD RATE 的頻率(11.0592)  GPS 輸出有 RS232 或是 TTL 位準,選擇 TTL位準好處是 直接給MCU的 第10腳使用!!

使用HOLUX GPS MOUSE 有 TTL 輸出

實驗板雛型

改寫小綠人掃描顯示 的GPS (原先有 DS1302)

與HOLUX M245 比較

7805的溫度

較小的散熱片溫度高達61度

工作室測試 GPS放置在採光罩下面(天花板上面)

小綠人的LED 死掉不少!!

經過更換 LED 之後的GPS 小綠人七段顯示時鐘

程式已經PO在 LEGION大的那一篇GPS時鐘上

後續: LED 點陣 GPS!! RS485 加強距離!! 隔窗傳送信號!!

网友A:
我有空的時候就要開始動工了..另外你有沒有已經把程式轉成燒錄用的hex檔案?

GPS我該去哪裡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空的時候就要開始動工了..另外你有沒有已經把程式轉成燒錄用的hex檔案?

GPS我該去哪裡取得? ...

網路可以買到 GPS MOUSE, HEX 檔我可以 MAIL 給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可以買到 GPS MOUSE, HEX 檔我可以 MAIL 給你!!

hex檔案再mail至我的信箱 謝謝您!

可以幫我看看這個GPS模塊是否可用?台灣買實在太貴了,你要幾個可以一起買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1070582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x檔案再mail至我的信箱 謝謝您!

可以幫我看看這個GPS模塊是否可用?台灣買實在太貴了,你要幾個可以 ...

一,這是韓國三星晶片
二,這個本身沒有接收天線
三,這是二代晶片 (目前已到三代晶片)
四,請行家再鑑定確認是否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這是韓國三星晶片
二,這個本身沒有接收天線
三,這是二代晶片 (目前已到三代晶片)

怎麼樣算是"內建天線"?上面有陶瓷殼的那種?!

第二代晶片和第三代晶片有什麼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樣算是"內建天線"?上面有陶瓷殼的那種?!

第二代晶片和第三代晶片有什麼差別? ...

GPS“三代晶片”知識
http://www.gotop-zzu.com/file.aspx?clid=115&atid=54&lan=1

三星的那個接收器模組,有內建接收天線(第二章圖)

网友A:
這是雄爸找的的資料,我家連大陸網站慢,所以po出來:

近段時間在GPS產品中,經常提到所謂“三代晶片”。但商家和使用者都沒有明確的說明和理解,甚至有些誤導和誤解。現將自己的體會和觀點與大家交流探討。
    1.GPS晶片:目前國際上常用(常見到的/較流行的)GPS模組(OEM板)上的主晶片主要有3種。
       (1)美國SIRF(Sirf )
       (2)SONY(索尼愛立信/索愛)晶片
       (3)瑞士NENEM公司NEMERIX晶片
     2.三代晶片的核心:
       晶片硬體大同小異,只是內部軟體起主要作用。所謂三代的核心技術只是在2代的基礎上提高改進了軟體的演算法,就好比初、高中物理課上計算加速度/速度用的公式,但到了大學高等數學中導數、積分來計算同一道加速度/速度的物理題,方法(演算法)不同,所用時間大不一樣,體現了中學和大學的區別,就好像2代和3代一樣。其次是硬體也提供了品質標準。
     3.三代晶片軟體主要功能:
       3代晶片軟體提高升級:(1)演算法改進提高搜星/定位速度時間。(2)通過軟體濾波器提高抗干擾性能、信噪比及接收有效星顆數。(3)有的晶片實現軟體DR航跡(轉跡)推算,提高抗高樓、樹蔭、橋下遮擋及隧道功能。(4)軟通道搜索,搜索提高可視衛星的通道數(可以12—24顆),人員、車輛、上下坡、姿態發生變化時、飛機、船舶星曆狀態發生變化時仍能繼續定位。
     4.三代晶片硬體改進:
       (1)晶片功耗降低,體積減少(與2代比)。
       (2)提高抗干擾能力,全遮罩或雙晶片分開。
     5.GPS模組與產品:
       GPS產品多種多樣,但不一定用三代晶片就全都好了,三代晶片只不過是GPS產品的核心部件,如同人的心臟、大腦,還要與其他元件相匹配(天線、放大器、濾波器,甚至導線、接頭等看起來無關緊要元件)。
     6.天線是重要因素:
       手持、PDA、藍牙、G-Mouse等常見的GPS產品中都要用到GPS天線,無論有源、無源甚至全向天線,十幾個性能指標中,夾角(1600最大全向天線除外),放大器dB數,阻抗範圍,材質,抗干擾能力與模組匹配決定了整個產品的性能,甚至飛機上接2-3個天線(上、下麵均有),有些在車內、車底部也很好定位。也就是說,3代模組很好,天線不匹配可能不如搭配好2代產品。
     7.通道數:
       3顆星二維,4顆星三維定位,這是GPS基本原理,我們在地面上使用是11-12顆(因為天線160度夾角),全向天線也就12顆,到了天空飛行器(物體)可以多收幾顆(一定全向或二個以上天線),但也是從中取3-4顆信號最強、距離最近的有效衛星進行運算定位,不少軍用GPS都是5個通道,只是用4個通道定位,1個通道快速搜索所有可視衛星,並與其中4顆有效星比較,高出其中一個就替換,這樣就保持4顆最強信號衛星。因此不是通道越高越好,一般地面上12顆就夠了,什麼16、18、20、24……都是軟通道,是體現最多可搜索可視衛星的顆數,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8.感應度(dB數):
       GPS接收信號的感應程度(-150—195dB)各廠家標準不統一,有的是模組,有的是模組含天線,有的是平均值,有的是峰峰值(最大值),此值是在遮罩室內用專用儀器測試,與大家實際環境(電場、磁場、高壓、微波、地磁……)有很大區別,因此該指標相差3-5dB,均屬同數量級無關緊要,只是個大概齊參考。
     9.三代產品明顯優勢特點(實際效果):
       使用者只要對三代晶片具體技術指標一般瞭解即可,而更主要比較觀察是否有以下特徵。
      (1)定位時間快:無論冷啟動、溫啟、熱啟,重捕時間均快5-30秒鍾(與二代相比),實際上大部使用者也不差這十幾秒鐘。
      (2)高感度:即在高樓、樹蔭、橋下、遮檔、遂洞、視窗、車內,甚至車底盤下仍可很快定位收4顆以上衛星。常說:有點天空就可定位(單星定位),也就是《給點陽光就燦爛》。
     (3)抗干擾性能:高壓線、電場、磁場、高速動態、微波、手機,同頻干擾的環境下仍能正常工作。
     (4)功耗低、省電:降低了功耗,甚至有睡眠狀態(靜態不工作),可以節電,提高產品待機時間。
     (5)體積小,性能價格比好:體積小,重量輕,這是社會的需求和發展趨勢,可以擴大更多的應用範圍和領域。實際上三代晶片價格應該與二代相同,甚至應更低,但功能提高很多,T-38(16通道,3代) 200-300元/塊。
     10.結論:
       總之,瞭解關注三代晶片,切勿神話三代晶片,“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理論聯繫實際,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C:
恭喜阿乾兄,試作出來了!
我這邊還有日本jjy電波鐘的模塊含c程序,
最近真的太忙了,沒空玩,
要不要拿一塊去玩玩啊?
順便測一下新竹那邊收不收得到訊號,
我台北這邊,簡易的測試過,應該有訊號收!
要就pm給我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阿乾兄,試作出來了!
我這邊還有日本jjy電波鐘的模塊含c程序,
最近真的太忙了,沒空玩,

日本電波鐘的缺點就是離日本遠就容易收不到信號@@不知道是完全靠電波走時還是用電波在某段時間校正而已。

印象中有在賣電波鐘用的"強波器"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雄爸找的的資料,我家連大陸網站慢,所以po出來:

近段時間在GPS產品中,經常提到所謂“三代晶片”。 ...

FOREST大:
   你的讀書心得真令人佩服之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阿乾兄,試作出來了!
我這邊還有日本jjy電波鐘的模塊含c程序,
最近真的太忙了,沒空玩,

FATZERO大:
   感謝了!! 只怕沒做好!! 辜負您的一番美意!! 這很貴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EST大:
   你的讀書心得真令人佩服之至!!

這..不是我的讀書心得@@
這是直接從雄爸的網站複製貼上的...

另外能不能幫我看一下這個能不能用?要買的話一起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10705827&

网友C:
是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55327679
是模組,必須還要靠單晶片來解碼,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55327679
是模組,必須還要靠單晶片來解碼,才能用! ...

看到上面還有棒狀天線,讓我想到AM收音機...

网友A:
請問電路右方串聯的那4顆LED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檔案再mail至我的信箱 謝謝您!

可以幫我看看這個GPS模塊是否可用?台灣買實在太貴了,你要幾個可以 ...

FOREST大:
   150元台幣我就買2個!! 要不要辦一個團夠啊!!
   我明天打電話問一下 長天科技 他們賣多少錢?

网友D:
淘寶的電波模組那塊之前有看過
只能當校時用的,因為記得賣的人有列出台灣地區白天收不到要晚上才能收的
而且還註明半夜效果比較好,就不知現在有沒有改善,
另antlu大,之前你給我的GPS接收器不是到回收廠找的嗎
其實只是單純作校時用,並不是要作定位時,有時就不用計較太多了
有個朋友給了我一塊TEA5767的模組,原來是當收音機用
就不知道這東西好不好玩了.原來現在收音機的模組己經變成這麼小了
找個時間來看看好不好作

网友E:
不容易,總算把 GPS 時鐘給生出來了,應該很有成就感。

我有個建議,應該把秒都給顯示出來,爽度會大增。
有秒的同步顯示您會發現其實許多電視台的整點時間是不準的(延遲幾秒),但與電話 117 對時還是很準的,對網路 NTP 時間也是約一秒內的誤差(網路延遲)。

電波鐘我有用但是沒做過,台灣北部收日本電波還算不錯,但是在屋內還是要擺放幾個不同位置試試,不要放在靠房屋鋼筋處。
白天因為電離層高容易傳導許多電波所以干擾雜訊多反而不容易收到正確的,晚上電波比較乾淨所以容易收到。
正常的電波鐘設定為一天只收幾次,是為了節省電池電力而讓接收器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睡覺。
市面上的電波鐘成品都能很省電,自己做這解碼不難但是要做省電就難,而吃市電的 LED 顯示幕是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電路右方串聯的那4顆LED是什麼?

FOREST大:
   意思是說 裡面每一段都是串接4個LED,因為這樣才需要 12V來驅動,假如你的7段顯示器每一段只有1個LED就不需要如此費工夫了,偏壓的電晶體 電阻都可以不要了直接用電阻限流就夠了!! 我的小綠人時鐘 總共用了 288個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寶的電波模組那塊之前有看過
只能當校時用的,因為記得賣的人有列出台灣地區白天收不到要晚上才能收的
而 ...

legion大:
      這樣好像效果不佳,團購要取消了!! 另外找尋"便宜貨"!!
      收音機就可以當做電波鐘模組? 太神奇了吧!!
      期待您的電波鐘,無印良品有賣電波鐘好像1千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55327679
是模組,必須還要靠單晶片來解碼,才能用! ...

FATZEROS大:
    很不錯喔!! 可能要搭配 1302吧!! 這樣才不會沒信號就 "時間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容易,總算把 GPS 時鐘給生出來了,應該很有成就感。

我有個建議,應該把秒都給顯示出來,爽度會大增。

kenneth大:
    感謝之前提供的相關訊息!! 的確有秒會更爽!! 手頭的東西有限!! 還有 顯示越多程式就越複雜!! 用 LATCH 方式顯示 會比較簡單些!! 但是我的 7段顯示都很小 最大約1吋高,感覺沒看頭!! 點陣的大字還在摸索中若成功應該可以擴到6位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EST大:
   150元台幣我就買2個!! 要不要辦一個團夠啊!!
   我明天打電話問一下 長天科技 他們賣多少錢 ...

詳細我PM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EST大:
   意思是說 裡面每一段都是串接4個LED,因為這樣才需要 12V來驅動,假如你的7段顯示器每一段只 ...

哦,因為你的小綠人時鐘是用多顆LED串聯的,所以才要加電晶體那些的~
所以七段顯示器就可以直接接5V不用加上電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因為你的小綠人時鐘是用多顆LED串聯的,所以才要加電晶體那些的~
所以七段顯示器就可以直接接5V不用 ...

最好還是加限流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還是加限流電阻!!

所以電路改成這樣對吧?:

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搞不懂,就是排阻的部份,您寫著10K *8到底是指8顆10K的排阻,還是8腳10K的排阻
七段顯示器有七腳,我覺得應該是8腳10K的排阻,也就是7顆10K 的排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kenneth大:
    感謝之前提供的相關訊息!! 的確有秒會更爽!! 手頭的東西有限!! 還有 顯示越多程式就越複 ...

其實也還有個辦法,就是在旁邊加上兩個小的七段作秒數顯示
大的就作時和分的顯示,這樣也是OK的,
而收音機就可以當做電波鐘模組嗎?
其實是不行的,因為頻率波段本身就不同了,
只是剛好有人給我一塊收音機模組,網路搜找了一下,並沒有完整已寫好功能的程式
大都是東缺或西缺一塊,只是以能動為主,或只是學生的作業罷了
所以在想是不是找個時間作個完整一點的玩具而已,別想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容易,總算把 GPS 時鐘給生出來了,應該很有成就感。

我有個建議,應該把秒都給顯示出來,爽度會大增。

kenneth大
確實在當初作完後有試著和電視台作一下比對
中天或東森或年代都有秒數出現,還真的都比GPS慢兩秒
和117是一樣的,看來電視台應該是怕有出槌的畫面來不及反應
所以播出都有往後延遲兩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nneth大
確實在當初作完後有試著和電視台作一下比對
中天或東森或年代都有秒數出現,還真的都比GPS慢兩 ...

其實不是怕現場節目出槌,是節目傳輸的延遲,電視台內的 GPS 母鐘可都是很準的。

台灣的第四台節目供應商,官方的名稱是衛星電視頻道,正如其名是透過衛星上下鏈來傳送節目信號。
影像與聲音信號都是透過 MPEG II 422 來做編解碼,這個延遲就是編碼與解碼兩次的時間延遲。
他們也不想有此延遲,就像 SNG 連線時畫面每次切換到連線記者時,都會有記者發呆幾秒鐘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電路改成這樣對吧?:

forest162 大:
  排組一般都是8個一組(9隻腳) 也有7個一組的吧!(8隻腳) 它的作用主要是要把 ULN2003 拉高電位用!沒有它可是不行的!!
我記得限流電阻不需要再加電晶體,你上 GOOGLE 抓圖片,7段顯示線路上面都會有!!

网友C:
看了第一張電路圖之後,
我發表一下,我的劣見,正不正確就要有高人來看了,

我的想法是應該在7805之前串上四個1N4007,先壓降然後7805功耗損就低了些了,熱量就沒那麼高了,
還有ULN2003的COMMON極應該接上7812後的輸出,然後每段LED後再串上限流電阻,

這樣的電路會不會比較好點!
請各位先進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第一張電路圖之後,
我發表一下,我的劣見,正不正確就要有高人來看了,

FATZEROS大:
   感謝指正!! 因為我的小綠人 每一節都有一個限流電阻 110歐姆,我忘了劃出來!! 串上幾個1N4007降壓這點子很好!!

楼主:
今天問過 朋友以前在長天科技 他說 GPS 接收模組價格大量約 6~7 美金,但是少量可能要 20美金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80702878833#qna 網路有賣!!

rs232 轉 TTL 位準 可以成功轉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est162 大:
  排組一般都是8個一組(9隻腳) 也有7個一組的吧!(8隻腳) 它的作用主要是要把 ULN2003 拉高 ...

所以排阻是接在ULN2003那7隻input腳,com點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排阻是接在ULN2003那7隻input腳,com點接Vcc?

是的沒錯!! 記得第一次沒接排阻 總是顯示的亂七八糟,結果排阻一接就OK了!! 還有 1602也要接排阻在 P0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沒錯!! 記得第一次沒接排阻 總是顯示的亂七八糟,結果排阻一接就OK了!! 還有 1602也要接排阻在 P0上!! ...

antlu大大您好!!

小弟最近在研讀"單晶片"方面的書籍......針對這個回答有一點疑問??
您是不是都接在  P0 端當輸出??
51單晶片的P0是構造是"開路汲極"(Open Drain )....當做I/O時就必須接一組"提升電阻"(2K~10K)...
以避免準位不確定!!....其他的 P1.P2.P3端 就不用接提升電阻(內部已有設計...20k~30k)
應該不是只有外接ULN2003或 1602 的關係吧??
(若有錯誤....還請各位大大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antlu大大您好!!

小弟最近在研讀"單晶片"方面的書籍......針對這個回答有一點疑問??

arthur大:
   應該是沒錯啦!! 習慣都以 P0作為 基本輸出!! 所以提醒有這樣的經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沒錯!! 記得第一次沒接排阻 總是顯示的亂七八糟,結果排阻一接就OK了!! 還有 1602也要接排阻在 P0上!! ...

阿乾大,三星GPS模塊他說沒貨,改為這個ok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9501176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三星GPS模塊他說沒貨,改為這個ok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950117647& ...

forest162大:
   OK!!  感謝!!

楼主:
更新 latch 版本 可以顯示 時 分 秒  在50~59秒時顯示 月 日 年,有興趣的請笑納!!

//20120808 modify OK  while(rec==0); 等待直到1才跳離 實驗板電路 ,7段顯示用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 display LED segment
#define DrivePort P1 //display LED digit
//unsigned char code GPS_ASC[]="GPRMC,";
unsigned char CLCK[6];//時分秒存放={1,2,3,4,5,6}
unsigned char YMD[6]={1,2,0,8,1,9};//年月日存放
unsigned char Gok;// "$GPRMC," 確認完成
sbit Gok_LED =P1^2;// 收到"$GPRMC,"送出LED
sbit rec_led =P1^3;
bit rec;  // receive rs232 OK_flag
unsigned char REV_DATA;//儲存RS232緩衝區的暫存變數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CLCKFL(unsigned char CLCKCT);//簡化時分秒的儲存程式
void JPDM(unsigned char DM);//跳過幾個',"號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TH0=(65536-2010)/256;//0xd8;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10)%256; //0xf0;

    Display(0,6);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A;               // TH1:  重装值 4800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來自串口時鐘 1602 程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REV_DATA =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rec=1;
          rec_led=1;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void CLCKFL(unsigned char CLCKCT)
{
  unsigned char ct=0;
  rec=0;//必要的
   while(CLCKCT>ct)//儲存數量
   {
    while(rec==0);
        if(rec==1)
         {
          CLCK[ct]=REV_DATA-0x30;
      rec=0;
          ct++;
          }
        }
}

//0819 填入6個年月日資料
void YMDFL(unsigned char YMDCT)
{
  unsigned char yt=0;
  rec=0;//必要的
   while(YMDCT>yt)//儲存數量
   {
    while(rec==0);
        if(rec==1)
         {
          YMD[yt]=REV_DATA-0x30;
      rec=0;
          yt++;
          }
        }
}

//---------------------------

//0819 跳過幾個逗號

void JPDM(unsigned char DM)
{
// unsigned char dmt=0;
  rec=0;
  while(DM)//>dmt
   {
    while(rec==0);
        if (rec==1)
         {
     if(REV_DATA == ',')
         {
         rec=0;
         DM--;//dmt++
         }
         }
   }
}

//-------------------

unsigned char GPRMC_K(void)//比較 $GPRMC
{
unsigned char TT;//轉換用
          while(rec==0);
        if(rec==1)
              if(REV_DATA == 'G')//一路比較下去全部要相同 "GPRMC,"
                    rec=0;
                   else
                 return 0;
          while(rec==0);
        if(rec==1)
          if(REV_DATA == 'P')
                        rec=0;

                     while(rec==0);
        if(rec==1)
          if(REV_DATA == 'R')//一路比較下去全部要相同 "GPRMC,"
                        rec=0;
                  else
                    return 0;

                     while(rec==0);
        if(rec==1)
          if(REV_DATA == 'M')//一路比較下去全部要相同 "GPRMC,"
                        rec=0;

                     while(rec==0);
        if(rec==1)
          if(REV_DATA == 'C')//一路比較下去全部要相同 "GPRMC,"
                        rec=0;

          while(rec==0);
        if(rec==1)
          if(REV_DATA == ',')//一路比較下去全部要相同 "GPRMC,"
                   rec=0;
                  else
                    return 0;

    CLCKFL(6);//取 時分秒
    JPDM(8);//跳過8個逗號
        YMDFL(6);//取 年月日

  TT=CLCK[0]*10+CLCK[1]+8;
  if(TT>23)
     TT-=24;
         CLCK[0]=TT/10;
         CLCK[1]=TT%10;

  return 1;
  }

void Get_Gps(void)
{
if(rec==1)
  {
    rec=0;//清除授信旗標
    if(REV_DATA == '$')
     {
          Gok=GPRMC_K();//確認收到 "GPRMC," 字元
      }
    }
  }

void Dis_tr(void)//轉換相關值到顯示
{
unsigned j;
for(j=0;j<6;j++)
  {
   if(CLCK[4]==5)//50~59秒顯示年 月 日
   TempData[j]=dofly_DuanMa[YMD[j]];//CLCK
   else
   TempData[j]=dofly_DuanMa[CLCK[j]];//
  }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0();
UART_Init();
while(1)
{
Get_Gps();
  if(Gok==1)
      {
     Dis_tr();//轉換相關值到顯示
           }

  }
}

网友:
太厲害了
太複雜了
感謝分享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