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902 維修求助

楼主(2012-08-15):
小弟手上VA902 在上周日出了問題

故障情況如下圖 (黑色的部分佈滿綠色的線)

拆開更換四顆電容如下圖:

圖上標明更換後的電容規格是和更換前是一樣的規格
上方兩顆電容規格分別是:470uf 25v 及 1500uf 16v
左邊鐵框下兩顆電容規格都是470uf 25v

更換電容之後 上機測試之前的故障排除了
但過了約10分鐘之後  畫面黑掉 綠燈  關機再開 會出現畫面 約2秒 就又黑掉 無限循環 求助各位前輩大大  感激不盡

网友:
散熱片右邊兩顆5V輸出用的電容也請一起換
另外這片請全板補焊,尤其是背光電路區

网友:
屏線也順便清一清吧.螢幕都變綠色了

网友:
畫面黑掉 綠燈  關機再開 會出現畫面 約2秒 就又黑掉 無限循環

此為典型高壓或燈管故障現象??

先查燈管再查高壓!!

楼主:
感謝狼大、playart大、eson0724大 的建議及指導~小弟會在去世著維修看看 祝我好運吧

排線用WD-40 來清潔可以嗎 排線接點有點氧化(黃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playart大、eson0724大 的建議及指導~小弟會在去世著維修看看 祝我好運吧

排線用WD-40 來 ...

我個人是使用純酒精或接點清潔液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是使用純酒精或接點清潔液來使用

了解 感謝告知^^

楼主:
換完右邊5V輸出用的兩顆電容 上機測試一樣約5分鐘綠燈黑畫面

之後乾脆把整塊板子上的電容都換過  除了最大顆的沒換之後其他都換過

換完之後上機 插上電源 按下開關  沒過電 .....連綠燈都沒有  真的太悲劇了

网友B:
焊點檢查/補焊過了嗎?
是否有焊點相接觸?

网友C:
這台我一直還在使用中…修過二次了
如狼大講的:電容、版子後面的焊點補焊

网友D:
這台自已碰到的情況也有1、板子電容及空焊、屏排線+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點檢查/補焊過了嗎?
是否有焊點相接觸?

僅檢查更換電容的焊點
但有額外發現到背面的一顆iC 有兩隻腳相接 但是也處理過了
只好等今天下班再仔細檢查一次所有的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一直還在使用中…修過二次了
如狼大講的:電容、版子後面的焊點補焊。 ...

看來這台問題兒童經過處理也可以頭好壯壯^^

下班後會再詳細檢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自已碰到的情況也有1、板子電容及空焊、屏排線+1

大大提到的情況小弟都有碰到 電容凸起 焊點裂焊很嚴重 屏排線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僅檢查更換電容的焊點
但有額外發現到背面的一顆iC 有兩隻腳相接 但是也處理過了
只好等今天下班再仔細檢 ...

焊點直接全部補焊,並檢查有沒有相碰觸/焊接不良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點直接全部補焊,並檢查有沒有相碰觸/焊接不良情形

小弟不才~板子上全部的焊點都檢查過一遍 並無發現有短路情形.....

無奈之下只好去買一塊同型號的板子更換上去 目前是可以使用 但畫面感覺有一點點糊糊的...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及指導  辛苦各位了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