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igabyte GA-7N400 供電無畫面, 除錯卡停在C1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6):
老主機板拿來練功, 不嚕嗦, 上菜!

主機板型號

供電無畫面, 除錯卡停在C1

檢查記憶體插槽Pin1電壓, 正常

檢查記憶體插槽Pin7電壓, 正常

記憶體電壓正常的話, 最大嫌疑犯就是BIOS了, 解焊後用燒錄器重燒並焊回

正常跑碼並開機了

正常POST畫面, 找個時間再燒機,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的是簡單扼要,講重點就對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 如有問體 先刷BIOS再說 ~
謝謝分享

网友:
有兩把刷子喔...厲害...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請問你跳 C1 時 主機板會有 Beep 的警示聲嗎 ??

网友:
常聽到技嘉重燒BIOS就好了.

如果今天是BIOS常壞掉需要換新重燒就另當別論.

問題是BIOS正常來說裡面的程式碼不是封閉的嘛,怎麼會有異常需要重燒?
PS:是BIOS更新失敗才出現停在C1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