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DPS-230GB-2 開機一閃即逝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6):
這台機器超小顆的0.0 沒有看過這種電腦

可怕的電腦居然有24V 12V 的輸出 看起來很像USB

電源供應器故障

有5VSB PS_on 馬上保護 修二次側

直接找蕭特基算帳 拆下量測OK 接著檢查周邊電路發現有快速二極體短路了.
型號是SBYV27-150  150v/2A/15ns 上網找發線速度都太慢了.
最後在徵求區發文 剛好WISH大手上有代用品.
BYV28-200

換上之後 尋一下看起來沒事 組裝開機
真的很小顆 足230W 可能還在之上

完修 軟軟的 不過沒零件修也是白搭0.0

還好板上熱心的人很多 提供我很多零件的獲得管道

維修的過程中 我問WISH 大說 25ns 跟 15ns 是否可代用

就理論上是可以的 因為25ns 跟 15ns 是典型值

實際上是 30~20  10~20 這個RANGE 剛好這兩顆有交叉點

那我又想 如果反應時間慢了會發生什麼事

就我爬文自己理解的是 " 蕭特基二極體的反向耐壓值較低 需 另外在接一個反向的二極體提高耐壓值 由於蕭特基二極體的反應速度非常快 一般的二極體跟不上 所以需要 快速二極體 因為蕭特基二極體工作時會有漏電的情況 需要由二極體去做保護 如果沒有接反向二極體他會因為漏電的問題產生廢熱 進而故障 , 所以裝的速度較慢的二極體產生熱的機會就變大"

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 如果有錯誤麻煩 糾正一下^^! 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台電腦看起來應該是特殊用途的。看它的 IO 埠 >_<

网友:
這種類型的電腦,大多應用在工業控制上
工業電腦需要比較多組的I/O阜
用來連接控制元件

网友:
剛剛看了徵求區,發現這東西真貴,這個價格真的是,也許就是有名的店吧,不過SBYV27-150  150v/2A/15ns和BYV28-200長的差異真大,也許有時找代替用的會比較便宜,SBYV27-150  150v/2A/15ns,的價格要是我也買不太下去,只為了一顆又不便宜,還好老大那裡待替用的OK,現在的POWER不是很貴,只是差再特別的規格沒得換,修東西最怕沒零件可以換,台達的POWER算是實標的,所以算還不錯,這台電腦應該算很新了,有SATA和固態電容,不過24V難道有升壓,一般PC沒有使用到24V,滿有趣的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