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X 準系統 200W 電源供應器 20-PIN插頭端子燒黑了

楼主(2012-08-16):
話說一台家用的電腦前晚開機連上網路時突然自動重開機,心想不妙又要討錢了.
昨晚開機時又發生相同的情況, 進去BIOS裡查看電壓,發現5V電壓只剩4點多V.
十歲的電源供應器,也差不多該壞了, 打開機殼, 要拔出20PIN的插頭,哇咧..怎麼那麼難拔,像黏住了一樣.
用力拔起後發現端子燒黑,塑膠也熔化了.

怪了只有紅色線的端子燒黑了,紅色記得是+5VDC,難怪BIOS裡的5V電壓不正常,
從來沒見過如此現象.

拆開電源供應器,發現2顆2200uF/10V的電容,只剩200uF左右.
待換上新電容和20-PIN插頭後,再測看看是否能正常供電. (待續.........)

网友A:
燒黑可能是電流過大,主機板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B:
看主機板是否有黑掉...
如果沒有應該是端子有老化..耐電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黑可能是電流過大,主機板也要檢查一下~

目前換上一般桌上型電腦用的電源,電腦正常使用中.
所以主機板沒有問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機板是否有黑掉...
如果沒有應該是端子有老化..耐電流不足..

如果說端子老化都發生在4個5VDC的端子,那也太巧了.
謝謝.

网友C:
燒焦的5V接頭...換了新的電容
不知道已經上機測試了嗎?

這種燒焦的接頭
不知道還能不能正常使用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燒焦的5V接頭...換了新的電容
不知道已經上機測試了嗎?

電容還沒去買說.
燒焦的接頭不能用了吧,接觸會不良,我想.

网友D:
通常是有大電流又接觸不良 !!!
建議 主機板 的 ATX 座換新 !! (沒錫爐不好搞)
Power ATX 插頭換掉 !!

使用中用手摸一下 atx 接頭 , 是不是會發燙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有大電流又接觸不良 !!!
建議 主機板 的 ATX 座換新 !! (沒錫爐不好搞)
Power ATX 插頭換掉 !!

用另一顆桌上型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先頂著用.
使用中摸插座倒是沒感覺有發熱的情形.
故障這顆在拔接頭的時候就會感到熱熱的.

楼主:
換過電容和20-PIN接頭之後, 上機測試, 檢視在BIOS內的各項電壓值皆正常.
應該是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