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MK241H不過電

楼主(2012-08-16):
這是華碩MK241H拿下的,因為不過電
檢查皆無電壓
之後發現P13NK60ZFP短路和R172燒毀
因小弟還有一台是面板破損,所以有一片正常的電源板,很白目的不把好的電源板換上
郤把那2個好的元件拔下做替換...(其實我也想看看是不是這2個換了就會好~"~)
結果上電後就發生悲劇,那2個又燒掉
看背面發現有一顆SMD電阻怪怪的,有焦黑現象標示為123(12K),解銲後量測只剩8.5K
這顆壞了會造成上述的情況發生嗎?

小弟是新手,所以像這種情況要如何避免換上又燒毀呢?
像此情況下造成它會燒毀是要元件的往上查還是往下查呢?

還有P13NK60ZFP有替換的嗎?因為網路上找不到有人在賣

网友:
這是PWM電路區,MOSFET與電流偵測電阻會燒的話,PWM IC、驅動電路及附近元件都要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