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HWC7190A

楼主(2012-08-16):
朋友的螢幕PHILIPS HWC7190A說開機一段時間後會變黑頻
拆開後發現爆容(我相應該是爆容的關係吧)缺零件還未修

奇怪的是正面散熱片上及背面都油油的
請教各位前輩 那是否正常

网友:
那不是油油的,那是工廠偷懶~~松香沒洗乾淨

基本上最好用溶劑洗乾淨,比較不會有希奇古怪問題出現

但是你不清也無所謂~~看人而定!

网友:
應該是散熱膏,讓散熱片接觸外蓋幫助散熱用的!!

楼主:
感謝大大指教解惑
剛把電容全部更換
現正測試中................

网友:
另外注意一次側大電容接腳處有無漏液

楼主:
狼大
是圖中這顆嗎???

网友:
是,這塊板有遇過大電容漏液的故障案例

楼主:
使用6小時狀況正常
感謝狼大的提醒
我會持續追蹤這ㄎ大電容

网友:
100UF 450 V  長見問題 容質不足 老化  也會造成不穩定   狼大老經驗 算是修到 成精了 會注意 別人不會注意的問題  受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