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7352 error code 跑C1 (HP PC由微星代工)

楼主(2012-08-16):
今天收到一片MS-7352 (HP PC由微星代工)

故障為可開機,但是一進系統就當機

目視全部1000uf/6.3V幾乎突起,全部更換外加其他的規格~~一共換:23顆電容

然後裝公司測試用的CPU &RAM 測試開機

沒想到跑C1錯誤碼?,記憶體有問題嗎?? 好,換一條試試,還是跑C1

怪了!由於我焊接功力高強及我更換的電容均為今年出產新品,因此我絕對肯定不是我更換電容所造成的問題

查了一下電路~~也正常

於是去china搜尋~~~挖勒!!原來這塊板子只要是用"單核心"的CPU就一定會出現跑C1碼

去~~~換了顆雙核心的CPU就正常開機啟動了!!

昏倒.....................

网友:
HP 的板子最機車了要查 CPU 支援 還查不到 , 因都是促銷機種便宜吧!
要查都要連帶機殼旁的序號與機型才查的到....不然要慢慢試....才會發現問題..
所遇到的 HP 機板幾乎都是北橋或整合晶片空焊居多...

你這片只是 CPU 支援問題那還幸運呢?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