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4SGX-MX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12-08-16):
華碩P4SGX-MX開機時好時壞,有時開機無畫面,POST跑碼停在FF41,有時多按幾次RESET即可進入BIOS開機,
開機進入XP後再重新開機時又會卡FF41,
趁可開機進入XP時已用ASUSUPDATE重新更新燒錄 BIOS.目視主機板沒有元件有明顯故障點.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其他可能的故障點可以提示一下.

网友:
應該是 CPU 座問題....先拔起 CPU 再裝幾次看看..

楼主:
回報維修完畢,再一次用ASUSUPDATE重新燒錄1006Bate版BIOS,即可正常機,
燒機一天正常後,已確定是BIOS不正常導致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