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公板改的19吋液晶電視

楼主(2012-08-16):
這台是從回收場收回來的,D-SUB訊號一切正常,畫面也很漂亮,心想不會又賺一台了吧(最近去回收場收回來的液晶螢幕都是好的),後來想想即然有TV功能那就來試試了,因為店裡沒有第四台接頭,所以用了MOD的AV端子做測試,哇~~~~那A安捏,沒有訊號而且開啟OSD出來還會左右抖動,不知這是不是AD板上我用紅線框起來那顆 IC  惹的禍,還煩請站上大大幫忙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電源濾波電容可以先檢查
osd載入預設值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濾波電容可以先檢查
osd載入預設值測試

狼大剛試過量測濾波電容容值一切正常,不過還是一樣更換日製電容,OSD一樣再回覆預設值,結果還是一樣,接上AV端子一樣判斷為無訊號輸入,OSD及無訊號窗一樣會有左右抖動畫面

网友:
搬椅子來等著看  我還在學習階段  呵呵

楼主:
我看可能要來買那顆IC回來測了,不知還有沒有哪位大大還有更好的方向可以指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可能要來買那顆IC回來測了,不知還有沒有哪位大大還有更好的方向可以指引一下 ...

樓主…… 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您有交換良品電源供應器試看看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您有交換良品電源供應器試看看嗎 ?

有試過換過兩個電源變壓器了,都是一樣接上D-SUB就都正常,但只要接上AV腨子及第四台接頭就沒有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試過換過兩個電源變壓器了,都是一樣接上D-SUB就都正常,但只要接上AV腨子及第四台接頭就沒有訊號 ...

樓主……再麻煩您一下…

量測開機時,主板上…dc-dc 的電壓變化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試過換過兩個電源變壓器了,都是一樣接上D-SUB就都正常,但只要接上AV腨子及第四台接頭就沒有訊號 ...

這塊板子
(通病)軟體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