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LCD 電視(TC-37MPK-A) 無法開機

楼主(2012-08-17):
有一天要關機,按面板的 POWER 開關 好幾次,才關機成功
從此以後, 就無法開機了 , 但是插電後,電源燈有亮 紅色
按 面板的 POWER 開關無法開機,用遙控器也無法開機
原本以為是 開關那片小板子(PCB-525-3)壞了,有買一片全新的換上
結果還無法開機...
其它基板還沒拆....我應該要撿查那裡
謝謝您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 po相片上來
有很多前輩會樂意幫你解答

网友:
檢查開關,POWER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AD 版 上兩種 原因 穩壓三極管 不穩 量一下 麻煩 PO AD板 出來 痞香一下
MCU 從新燒錄 試試 (沒辦法燒 找有燒錄器的人幫你燒 )

楼主:
POWER + 主機 + 開關

外觀

外觀

電源

電源

主機板

主機板

開關

開關

楼主:
主機板放大

网友A:
那個有散熱片的晶片容易過熱要注意!!

電源是要查修的重點!!

先測量電源版的+5VSB,有這電壓才能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有散熱片的晶片容易過熱要注意!!

電源是要查修的重點!!

不知是 開關的 電源,還是 POWER SUPPLY 的電源 ??

前者我量一下 SW BUTTON
後者就沒辦法了,太多線,不知那根 及 那根.....

等一下去量看看,有結果再來回報.

楼主:
電源供應器拆解

DC 24V

DC 24V

電源DC 端

電源DC 端

電源AC 輸入端

電源AC 輸入端

楼主:
上頁 電源供應器拆解後,將 AC 供電
用 電表量 AC 有 114.3 V

24V + GND 電壓 0
5V + GND 電壓 0
我以為是 開關沒打開,所以將 開關的板子也接上,
按下按鈕,再量 DC 24V,5V 還是 0

若果真 電源供應器壞了,
回需要再檢查那裡...

謝謝您

楼主:
板子上的白色排線
GND + ON/OFF + GND + Vsb....

是不是那 ON/OFF 要先處發一下,24V 及 5V 的線路才會有電 ?

此 ON/OFF 可以直接拿金屬物短路觸發? (類似 PC 開機方式)

謝謝您

网友B:
PFC跟PWM這兩IC待機電壓看有無正常

网友C:
送修加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跟PWM這兩IC待機電壓看有無正常

請問您說的這 "待機ic " 的電壓,該如何去量 ??
可否更明確一點,我外行需要再說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修加回收

錢難賺,能省則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說的這 "待機ic " 的電壓,該如何去量 ??
可否更明確一點,我外行需要再說明....,

IC編號???
PS:請參考PFC正常在+180V~+340V間,PFC跟PWM電路上IC工作電壓是否正常(約+12v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白色排線
GND + ON/OFF + GND + Vsb....

『不是觸發、是持續導通』電視的電源管理跟電腦的按鍵方式是不同的
電腦外殼的按鍵是觸發PCB中的TRIC導通後持續ON、供應電流ON的方式
.
您所需求或許如下圖所示:

to-bear911

to-bear9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觸發、是持續導通』電視的電源管理跟電腦的按鍵方式是不同的
電腦外殼的按鍵是觸發PCB中的TRIC導通 ...

感恩!  天資不好,就是需要此種說明.......我去實測看看!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  天資不好,就是需要此種說明.......我去實測看看!
謝謝您

以往的資訊很不發達、學東西都很困難
尤其是有關電子的邏輯觀念&實際研判
都很辛苦~!目前有此良好的論壇空間
大家學習都很快速輕易隨手可得~要珍惜
加油~給力~給力!:)

网友E:
哈哈哈~~
小弟就是照 IQ2100 前輩這樣子的教學
一步一步慢慢檢查

小弟也是小小新手~~
一步一步慢慢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小弟就是照 IQ2100 前輩這樣子的教學
一步一步慢慢檢查

您是有電子 (概念)啦
不然(也可能)霧煞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是有電子 (概念)啦
不然(也可能)霧煞煞

謝謝 wecan 前輩指點

小弟是有(電子概念與零件辨識)沒錯

但是當時沒有所謂的
SMD貼片
小弟的資訊已忘的剩下不到一成

PS:小弟還在與那一片電源板搏鬥中~~~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謝謝 wecan 前輩指點

小弟是有(電子概念與零件辨識)沒錯

有機會(會過去)您店裡(座座)

网友:
pansonic的電視好像很難搞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機會(會過去)您店裡(座座)

哈哈哈~~~
小弟沒有店面~~
小弟是上班族(也是服務業)
前輩是店家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觸發、是持續導通』電視的電源管理跟電腦的按鍵方式是不同的
電腦外殼的按鍵是觸發PCB中的TRIC導通 ...

VSB 量了,果真沒電..... 所以應該是 POWER 模組有問題

不知原廠一組要多少 $$$

有網友會修理嗎 ?  費用 ??
有興趣的人請與我連絡!!
謝謝您

网友:
依照您所問的狀況、可以知道您對電源是陌生的
如再講解下去會造成您困擾、有機會再細部說明
建議您先查詢電源板上編號、然後上網去找(會比較快速)

1.如販賣的人漫天開價、就別理他了(網路太多舊品!當寶品)

2.您此電源是屬於通用電源規格+5sb/5V/12v/24v、很容易取得
只要注意體積相似、常/寬/厚度、塞的下去就可以用了
取下前先拍照存查、用貼標簽每條寫上電壓再拔出個個電線
裝上新購的電源再按電壓裝上(跳線或直接銲上都可)
不會很難~最簡單的方式是買一個相同品牌~較省事:)

网友:
如果有興趣~~
沒屋頂
有一台同型機要賣(面板破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28751982

殺一下價.在去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VSB 量了,果真沒電..... 所以應該是 POWER 模組有問題

不知原廠一組要多少 $$$

Panasonic 國際牌37吋液晶電視專用電源板

露天搜一下

我不會弄連結!

我買過,1000上下,全新品!

网友:
無VSB電壓應該很好查修的阿????

高壓110V進來的部分沒幾個零件,先查一下再說吧!!

先測量大電容有無150V左右電壓,沿路查下去會有結果的!!

楼主:
我是外行,這種查修,大概沒辦法
若是拆下某些簡單的焊接零件,換一個看看,這我大概還可以試試
謝謝各位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