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450P-AM 啟動就斷電維修

楼主(2012-08-17):
1.先檢查 黃線(12V) 對黑線 是短路.....
2.經查修 是一個    二極體短路 規格是(SB540) (40V 5A)
我還沒去買零件來更換    請問一下 我規格要買一樣的嗎
還是可以不一樣呢??

网友:
只能選更好的規格或著一樣的, 不能選比他低的
還有這顆是 Schottky Barrier, 選擇時, 也得選這規格
因為他製程的關係, 壓降會比較低

楼主:
請問我剛剛找到1顆  IN5404  規格好像不一樣
這顆是 Schottky Barrier, 選擇時, 也得選這規格   請問一下你說的這個規格

蕭基二極體 (SCHOTTKY BARRIER DIODE) 之簡介:

  蕭基二極體它與一般P/N 矽二極體不同,一般二極體是由 P 型與 N 型接合而成 ,是半導體與半導體之結合 (如圖一)所示, 然而蕭基二極體卻是由金屬與半導體接合而成。當金屬與半導體接觸時,在其接觸面上會形成一層蕭基障壁(SCHOTTKY BARRIER) 的電位障壁, 其顯示了整流特性 ,(如圖二) 所示 , 其半導體材料通常用 n-型 N半導體 , (偶而也用P -型) ,另其金屬材料一般使用鉬 , 鉻 ,鉑或鎢類不同的金屬 ,經濺鍍技術結合而成 。

  蕭基二極體是主載子元件 (MAJORITY CARRIER DEVICE ), 一般二極體是副戴子元件 ,由於一般 P N 二極體在由導通變為斷路時 ,需要移去接面多出之副戴子 , 以致造成延遲時間 , 而蕭基二極體本身無副載子 ,它可以很快由導通變為斷路 , 速度上比一般 P/N 二極體快上很多 ,故其逆向恢復時間 Trr (REVERSE RECOVERY TIME) 非常小 , 小於10 nS 的時間 , 而且蕭基二極體順向偏壓 (0.6V 左右)以下 , 較一般 P N二極體 (1.1V 左右) 為低 , 所以是比較理想之二極體 , 如同為 1 安培限額電流 P N 接面。

二極體與蕭基二極體之功率損耗比較:

  可以顯示效率規範差距很大 , 另外蕭基二極體的 PIV ,通常要比 P N 二極體小很多 , 以同樣單位而言 , 蕭基二極體的 PIV 可能 50V 而 P N 二極體可高達 150V , 蕭基二極體其另外主要的優點就是極低雜訊指數 , 這對通訊接收機等特別重要 , 其工作範圍可達 20 GHz 。

  由於蕭基二極體的切換速度相當快 , 且導通壓降小 , 及極低雜訊指數 , 較接近理想的二極體 , 故廣泛的應用在電子電路中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 定位與載波網路﹑計算閘﹑混頻及檢波網路及迴路保護等 , 其應用試例工廠自動化﹑個人電腦﹑監視器﹑列表機﹑硬碟機﹑傳真機﹑交換機﹑保安機械﹑警報系統﹑無線電﹑反向器﹑交流變換器﹑電池充電器﹑各式馬達﹑混合積體電路﹑光碟﹑掃瞄器﹑數據機﹑空調設備﹑翻譯機﹑直流對直流之變流器﹑交流對直流之變流器﹑汽車音響﹑音碟﹑無線電話﹑隨身聽大哥大﹑血壓計﹑照相機﹑遊戲機﹑刮鬍機 . . … 等等 。

网友:
你最後一張照片的二極體應該是 540X

找一科比他耐壓高的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剛剛找到1顆  IN5404  規格好像不一樣
這顆是 Schottky Barrier, 選擇時, 也得選這規格   請問一下你 ...

講簡單點, 普通二極體, 壓降約0.7v, Schottky Barrier 壓降約為0.3~0.4V
主要是 Schottky Barrier 有參雜金屬, 因金屬能隙較低(也就是電子較易移動), 故可降 0.3~0.4eV(電子伏)

楼主:
我有買回來更換   確定不是那顆二極體造成......
已經將這顆power   殺肉了.....

网友:
哎呀!!  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