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CI-E壞掉怎辦

楼主(2012-08-17):
插上顯示卡後 沒螢幕(確定是好的 有用別台電腦測試

記憶卡 拔起來有B聲

請問著樣該怎處理呢!?

_

主機版型號:>GIGABYTE GA-8i945PM-RH

网友A:
1.插槽接觸不良
2.檢查PCI-E介面訊號是否正常
3.請告知主機板廠牌型號
4.保固內請送修
5.維修不簡單無法口述相助只能技術提醒
若聽不懂請送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插槽接觸不良
2.檢查PCI-E介面訊號是否正常
3.請告知主機板廠牌型號

如果接觸不良 該怎辦呢!?

主機版型號:GIGABYTE GA-8i945PM-RH

保固過期了

介面卡是好的

网友B:
看不太懂第一篇的某段文字
因為說是PCI-E SLOT有問題

但是又提到,記憶卡拔起 有嗶聲

所以是RAM SLOT有問題?   或是筆誤?

懷疑是接觸不良的話,請先斷電,然後拿一字起子伸進插槽,反覆刷幾下再試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抓得到了,大概就是氧化問題,這是比較粗略的暫時解決方式

另外,PCI-E抓不到顯卡有時候不一定是SLOT出問題,而是板子本身的供電沒辦法驅動該塊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第一篇的某段文字
因為說是PCI-E SLOT有問題

似乎還是不行呢...

网友C:
如果 板子 與 顯卡 確定都是好的
先用另一片 可開的顯卡  .. 更新機板的 BIOS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板子 與 顯卡 確定都是好的
先用另一片 可開的顯卡  .. 更新機板的 BIOS 試試看吧! ...

謝謝你

那個主機板  我退還給賣家測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哦..是網路買的..還以為是使用中故障的..
那保固內趕快退...

网友:
那這問題來這問就不對了......應該去硬體區問,
這邊是維修的,你問了也不會修=白問..

看病掛號要掛對,不然感冒掛到婦產科可是會
延誤病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