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第一代好神拖無法脫水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7):
這幾天老婆要用第一代好神拖脫水時, 說腳踩下去脫水盤不會轉, 就拿給小弟玩玩. 檢查之後發現是單向軸承故障, 於是上網花了80元(50元材料加30元運費)解決. 維修過程如下, 請指教.

第一代好神拖外觀

反過來, 拆掉紅圈內四顆螺絲

取下整個踩踏總成, 再拿下黑圈內塑膠小齒輪

分離塑膠小齒輪及故障的單向軸承(編號HF081412)

故障單向軸承圖

找不到HF081412單向軸承, 找到X天有位賣家賣可代用的HF**02, 此圖是新品圖片

組裝回去(注意單向軸承的方向)

又頭好壯壯了, 繼續服役

网友:
真是好神修啊, 跟您跪拜

网友:
哇~~螺絲還都用不鏽鋼,不錯
恭喜完修阿~~

网友:
改裝馬達變成脫水機...

网友A:
PIGOO 真的能人輩出,這也會修。

不過那個材料應該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GOO 真的能人輩出,這也會修。

不過那個材料應該不好找吧?

您誇獎了. 不過真的有點難找, X天上賣的都是第二代的零件, 第一代已經停產了.
但基本上HF081412的數字部份可分成三部份, 08是內徑, 14是外徑, 12是高度, 單位都是mm. 本來是打算找不到就殺去軸承專賣店找這個規格, 應該可以代用. 還好最後有找到.

网友:
這個軸承會壞,都是進水生銹吧!!

故障率很高啊!!

有X天上賣的網址嗎??

网友:
之前家裡的也壞單向軸承
卡死不會轉
拆下後發現桶子有漏水
單向軸承生鏽卡死
噴一點wd-40轉一轉
再噴黃油
又可以用了

网友B:
這個在對岸,

一個是0.8 RMB,

台灣要50 元??

网友C:
我更換過,可以向好神拖詢問,有好多代售的地方(可能你家附近就有),一個含齒輪才50元(不用運費),整個換掉,
我問過工廠他們現在使用的單向軸承都是不鏽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在對岸,

一個是0.8 RMB,

價差那麼大哪有啥辦法?沒人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換過,可以向好神拖詢問,有好多代售的地方(可能你家附近就有),一個含齒輪才50元(不用運費),整個換掉,
我 ...

有賣喔,那跟總公司聯絡一下好了,不然踩沒幾下就會踩空。

网友:
從來沒想過這個也能修,
更沒想過連零件都找的到,
真正是好~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