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變頻冰箱TR-B588I-H 不定時不冷!

楼主(2012-08-17):
大同變頻冰箱TR-B588I-H 不定時不冷!
故障問題:不定時面板亮5個燈亮且閃爍,造成不冷,拔掉插頭重插後又恢復正常,檢查背部主基板有一棵LD601的紅燈會閃7下!換過主基板後約2個月相同問題又會出現!

网友A:
變頻冰箱應向原廠詢問.或許是除霜程式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頻冰箱應向原廠詢問.或許是除霜程式需要修改....

原廠只說冷凍室溫度降到臨界點後壓縮機休眠,在溫度上升到需要啟動壓縮機時,在固定時間內啟動次數過多,...............然後~然後~就打迷糊!

网友B:
我覺得是否先從庫內溫感溫器及化霜感溫器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是否先從庫內溫感溫器及化霜感溫器下手

還是師傅您們冷凍室的溫度數據做的齊全~
該冰箱R室F室感溫器除霜感應器可共用,妙的是不管您換過什麼後,約2個月後相同問題又發生?

网友C:
滷大:這就是我一直相信國際.日立的技術.(穩定度)
變頻冰箱程式數據沒有原廠可能沒有辦法修理.再來就得靠自己測試了
再來就是滷大的技術高超 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是師傅您們冷凍室的溫度數據做的齊全~
該冰箱R室F室感溫器除霜感應器可共用,妙的是不管您換過什麼後,約 ...

不管換過什麼,約2個月後相同問題又發生...
這應該是說你在更換這些零件時,都會先斷電,是因為斷電過後它又會恢復正常,即使不更換零件只斷電應該也會正常約2個月

照片中的基板是驅動基板,那您有更換控溫基板嗎 ? 會正常約2個月我覺得驅動基板還有壓縮機應該沒壞,應該是壞在控溫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滷大:這就是我一直相信國際.日立的技術.(穩定度)
變頻冰箱程式數據沒有原廠可能沒有辦法修理.再來就得靠自 ...

三洋的也要頂一下~
上個月出貨還有贈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換過什麼,約2個月後相同問題又發生...
這應該是說你在更換這些零件時,都會先斷電,是因為斷電過後它又 ...

師傅:
它只有一塊主板,更換零件時都須先斷電,斷電過後它又會恢復正常,等於是重新歸零,讓機器再重新運作,所以它能暫時正常!
反正是保內,就繼續廬~